[手持表] Fluke 17B+你咋能这样呢?是质量太好还是胶水质量太差

楼主(2020-05-05):
手摸党手里的一块金贵表,电池轻微漏液,打开后盖就成这样的了?
表就不拆了,太多的坛友拆过了,都一个模样。上传的图片是被清理过后的,弄完了才知道要照照片。
碎件用下图的中的胶水粘接即然粘不上?特征:粘接固定几分钟后,上电池不通电,在拆开看时,粘接部位还是掉了,然后粘的部位有一层皮,显然没有粘上。看来得另想它法了。估计还是要使用粘接大法。Fluke 你咋能这样呢?是质量太好还是胶水质量太差,能粘金属的粘水即然对它无效,也许是技术太臭吧。

网友A:
重新买个电池盖板吧!接触面太小,任何胶水无没用,FLUKE的这种电池盒设计真是脑残,我也有块17B被电池漏液搞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个电池盖板吧!接触面太小,任何胶水无没用,FLUKE的这种电池盒设计真是脑残,我也有块17B被电池漏液 ...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TB上还没有,只有闲鱼上有一家,还小贵

网友:
3D打印一个啊,

网友B:
用哥俩好吧,拼接地方粘一点,固定回去,然后外面整个塞一圈,涂抹2遍作为补强,甚至边上没用的地方,直接全塞满,这样强度肯定够了
就是怕边上能给你填胶的地方不够多

网友:
加最细的不锈钢网固定

网友:
直接在电池仓粘一块木头块挡住电池,不在指望电池后盖,然后在木头块上用螺丝上一块金属片,挡住电池。

网友C:
面积太小,什么胶水都没用。
我这电池座也是断了,在后面用环氧树脂填满,这样才够支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积太小,什么胶水都没用。
我这电池座也是断了,在后面用环氧树脂填满,这样才够支撑力。

这个和你那有点不一样啊,后面还不敢填实,不然怕放不下去

楼主:
 那高级工具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哥俩好吧,拼接地方粘一点,固定回去,然后外面整个塞一圈,涂抹2遍作为补强,甚至边上没用的地方,直接 ...

后面的部位填满了怕放不下去了

网友:
看到淘宝有卖啊,替代的,颜色不同,外观一样的 好像六十多元

网友:
你这样不能怪FLUKE,而是你使用的胶水不对,表的外壳含有玻璃纤维,你得使用专用的PE胶水来粘。

网友:
胶水不行,要用环氧树脂的ab胶,丙烯酸酯的哥俩好也不是特别适合

网友:
怎么坏成那样了,是清理时被有机溶剂霍霍了的吗?

网友:
因为空间的限制,受力点又非常小,这个部位坏了几乎不能修补了。还是直接买一个电池盒吧。

网友:
安慰楼主,试试别的胶水吧

网友:
电池仓设计就是败笔弹片易断

网友:
“能粘金属的粘水即然对它无效”
这个“既然”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抖阴上的上粘天下粘地,中间还能粘空气,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