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求助,k9okgy8s7m 4贴

楼主(2020-05-05):
4贴的k9okgy8s7m,pretest一直 too much slc bad xxx,板子是黑色的四贴板,正面2贴背面2贴。软件也是下载的别人用过正常的,用的转接贴转接。请朋友们指点下,有哪里需要改的?颗粒是从两个240G的盘上拆下来的。

网友A:
好像是19nm和A19nm开不了4片(32ce)。这片子速度不算好。。7c可以4片!

楼主:
老铁们帮帮忙啊,要M币和CASH都可以啊

网友B:
报too muck slc bad的时候,看一下报的哪个ce,然后定位到颗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too muck slc bad的时候,看一下报的哪个ce,然后定位到颗粒上。

好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too muck slc bad的时候,看一下报的哪个ce,然后定位到颗粒上。

不一定,有可能是固件支持问题,转接贴电气性能差,F没有清空造成的,这个三星蛮玄学的,我建议楼主试试预测选3,指定容量480(如果不确定指定400试试?)

网友:
1.先把vccq电压改成3.3v
2.pretest 选择最后一个  不参照原始坏块和不参照runtime坏块
3.把 那个什么NQC边上的那个 ALC什么什么的 关掉
4.看看容量对了没有  选择480 或者500

一般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感谢几位朋友的解答,先是拆下来用安国清空了一下,失败;然后按6楼7楼朋友,指定容量,改PRETEST,然后关掉那个ALC,都不行,唯独改3.3V电压这个板子我也不懂在哪里改

楼主:
实在不行就明天先双贴开一下。因为跳线要改来改去,所以今天偷懒没有先用双贴开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19nm和A19nm开不了4片(32ce)。这片子速度不算好。。7c可以4片!

感谢回复,我准备再2片试下

楼主:
最新消息,双贴也是TOO MUCH BAD:lol:,蛋疼了一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双贴也是TOO MUCH BAD,蛋疼了一夜

看看这个设置可以不。。

设置

设置

网友:
改VCCQ吧,这颗粒基本都要是3.3V的VCCQ才正常开。
测量一下图中红框电阻两端电压,看看是不是都是1.8V?

然后分辨测量两个黄框电阻位的两端,其中一个会是一端1.8V另一端3.3V的。然后将两端都是1.8V的红框电阻,移到这个是一端1.8V另一端3.3V的位置上来,即可。

网友C:
开三星颗粒,你toggle 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三星颗粒,你toggle 接了吗???

你好,买来的时候卖家说帮我接好了。这个板子没有标记,我也真不知道TOGLE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