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类似的开关压差控制芯片推荐?

楼主(2020-05-05):
需求很简单,恒定1V压差能量回收。
想了个用升压芯片的方案。不知道有没有成品?
或者更简单?
电流有个2A持续足够了。
关键是空载尽量0流。

网友A:
既然是开关电源  压差恒定与否貌似也没啥必要啊 又不是影响效率的绝对因素

网友B:
现在用过的  效率高 大电流的就TPS61088 最大支持电流10A    才3元一片  官方数据局3v升压到9v  3a电流  效率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开关电源  压差恒定与否貌似也没啥必要啊 又不是影响效率的绝对因素 ...

理想情况应该比稳压2极管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过的  效率高 大电流的就TPS61088 最大支持电流10A    才3元一片  官方数据局3v升压到9v  3a电流  效 ...

不大适用,不妨看看我的图的用法。
需要1V以下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