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十秒的时间继电器 omRon H3Y-2

楼主(2020-05-05):
看看这个时间继电器可以用在哪里?
是否可以改成1s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A:
见过这种,面板左下或右下有拔档开关,可以设总量是1秒或十秒或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种,面板左下或右下有拔档开关,可以设总量是1秒或十秒或1分钟

嗯,谢谢你,但是这个没有。

网友B:
看着很山寨,确定是欧姆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山寨,确定是欧姆龙的吗?

不知道,感觉很简单

网友:
查芯片,改阻容。改过一个类似。用在点焊机上,0.0*秒。

网友(2021-10-07):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种,面板左下或右下有拔档开关,可以设总量是1秒或十秒或1分钟

你说的是这种,拨动开关有4种时间模式

网友:
我有使用变压器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1秒定时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表盘,每0.5秒一个刻度。

详细说明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