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CRT电视喇叭——松下panasonic画王的低音箱

楼主(2020-05-05):
闲来无事,拆了个放了几年的松下低音炮,亲戚家画王CRT电视配套的玩意儿,亲戚淘汰电视时,顺手把这只低音炮留下了硕大的Panasonic标

后侧有导向孔

底板,螺丝不少

拆开  4寸喇叭  前后两瓣箱体中间有层泡沫  密封减震

零部件编号?松下M标

95年的老家伙

撤掉密封泡沫的样子  迷宫箱

4寸的低音喇叭  存世量非常大  网上到处都有卖   记得当年DM单宣传的是叫“六角凹凸喇叭单元”  不过这只的边基本废了

喇叭背面  松下M标  6Ω  没标功率  日本产

记得当年画王电视音响非常好  老画王还没背这么个低音炮  仅仅是“多梦音响”  后来的新画王才多了这个低音炮  不过现在这货已经不行了  试了下  箱体共振太厉害
以上~~杀格!
谢谢观看!

网友:
我家的夜晶接两个从松下电视拆下的音箱,声音提挺明显

网友:
名为低音炮,实际上是偷工减料的。
本来是2声道2个低音,改后变成1个了

网友(2021-08-05):
我也有这样的低音炮,请教论坛里大神如果用在车上做低音炮不知行不行?如果要用需要再增加什么东西?

网友:
当年广告里面这都是产品亮点

网友:
再垃圾的CRT电视的声音也比液晶好。平板的体积限制根本就做不好。我都是用功放接音箱。习惯了,单纯听电视根本受不了。

网友(2024-09-24):
我准备把我家的电视喇叭给换了

网友A(2025-05-22):
这喇叭边是不是当时电视生产的时候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喇叭边是不是当时电视生产的时候压坏了。

这么规则的纹样肯定是故意为之,好多年前我也买过这款喇叭,现在不知道在哪个角落吃灰呢。

网友:
当年亲戚家也有类似的松下电视,记得这炮的感觉还是挺明显的,不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效果已经跟不上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