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一个关于2246xt做的U盘的问题

楼主(2020-05-05):
前几天在咸鱼上花210买了一个256g的U盘,主控是2246xt+1153e,拿到后在我的电脑上很难稳定运行,不停的掉盘,现在基本上复制一个不到1g的文件这么短时间就会掉,奇怪的是用扩展坞就很正常(3.0的usb扩展坞和hp本底座带的usb扩展都能正常用),甚至不带壳也不会掉(这货发热量真不是一般的大),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我的电脑对usb供电应该有点问题,不过我奇怪的是供电有什么问题,我量电压跟usb那个扩展坞比只相差不到0.01v,一直都很稳定,然后我在U盘的vcc那里串了个电感(具体大小不知道,是从一个坏固态上拆下来的),依旧掉,在电感后连了个9uf多的电容到地,组成lc滤波竟然还掉,实在是不明白问题出在哪了,问问有大神没,帮忙想想问题出在哪里(这两天我用一条usb延长线连电脑和U盘,竟然u盘也能稳定运行,不过延长线是2.0的,我不好做参考),付图是正反面的图片,拍的不清楚,而且这板子上有透明的胶,很难拍清字,我就没下大工夫.

网友A:
你的hub是外接供电的话那就是供电不足了,2.0的话至少桥接芯片功耗小很多,速度慢46和flash耗电也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ub是外接供电的话那就是供电不足了,2.0的话至少桥接芯片功耗小很多,速度慢46和flash耗电也变小了 ...

hub只接了笔记本的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ub是外接供电的话那就是供电不足了,2.0的话至少桥接芯片功耗小很多,速度慢46和flash耗电也变小了 ...

所以2.0的那个我没敢当成参考,因为插在hub上没掉盘,所以可以排除供电不足了
另外在挨着vcc有一个丝印s4的二极管,查资料是1n4004,最大电流是1a,所以整个u盘顶多应该是5w,整体感觉还是笔记本的usb口输出的vcc有点另类,今天在网上买了个业余的测lrc的散件,等到了看能不能看出问题在哪里,谢谢啊

网友:
我的也掉盘,我觉得,正常2246的板子多大,再比比这东西,尺寸缩小了就意味着一定在某些地方做了阉割,反正我是不敢再买这种桥接的固态主控U盘了,各方面确实牛逼,但不稳定,我查了一下,类似的固态U盘返修率很高

网友B:
我用G2的46xt都没这么多事,稳的很,3.0、2.0啥事没有,插在HUB上、电脑自带的口、延长线上啥事没有,都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G2的46xt都没这么多事,稳的很,3.0、2.0啥事没有,插在HUB上、电脑自带的口、延长线上啥事没有,都用 ...

我不知道g2是什么机子,不过我用的zbook15 g2,机子带的4个usb口(3个3.0,1个2.0)都不行,都掉,惠普的底座(不知道应该怎么叫没救是笔记本下面有个接口可以插上这个底座)上的接口都可以正常用这个U盘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最早的那一版      我用的主力xt的基本都是直接插拔,很少弹出,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g2是什么机子,不过我用的zbook15 g2,机子带的4个usb口(3个3.0,1个2.0)都不行,都掉,惠普的底座(不 ...

G2版型的2246xt u盘板子,淘宝天已微冷家买的

网友C:
uasp功能的兼容性问题,自己百度或问卖家,刷下U盘桥接芯片的不带uasp的固件即可(速度会降低,达不到最大性能)

uasp兼容问题有些是电脑上的芯片设计时(那时还没uasp协议)余量不足,造成使用uasp协议时不稳定,有些是电脑的电路设计问题(U盘本身是无问题的,想不刷U盘固件的话电脑系统用win7即可)

网友D:
刷个没有uasp的应该就好了

网友E:
做过3个46xt(两个g2一个京一套件)的盘,有两个也和你一样的情况(g2的)
g2的两个板子我都是大树那里买的,分别贴的pcme1和ocmfp,pcme1的情况是累计写入有3个g之后就掉盘(读取不掉),ocmfp是不管读写只要有3-5g就掉
ocmfp的2.0没试过,pcme1的2.0跑圈就正常,更邪乎的是这两个在任何电脑上只要一掉盘那么其他usb设备都跟着掉
现在唯一正常的只有京一那个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个没有uasp的应该就好了

应该刷了吧,我下的事本站那个改造2246xt供电里提到的那个1153点刷机包,里面的5个还是6个都试着刷了,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3个46xt(两个g2一个京一套件)的盘,有两个也和你一样的情况(g2的)
g2的两个板子我都是大树那里买的 ...

这里的英文字母都是闪存颗粒的编号吧?我觉得我的情况跟你的不太一样,我的是插上不动也掉,但是插在usb扩展坞和duck上都正常,甚至用条延长线连usb口也能正常,感觉还是主板提供给usb口的电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因为没示波器很难搞清楚,仅仅万用表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3个46xt(两个g2一个京一套件)的盘,有两个也和你一样的情况(g2的)
g2的两个板子我都是大树那里买的 ...

问个问题,你看我这板子的供电是阉割版还是正常版,或者是加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sp功能的兼容性问题,自己百度或问卖家,刷下U盘桥接芯片的不带uasp的固件即可(速度会降低,达不到最大 ...

我看1153的刷机工具里显示uasp支持,但是未开启。现在系统就是win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个问题,你看我这板子的供电是阉割版还是正常版,或者是加强版?

这个板子没碰过,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的英文字母都是闪存颗粒的编号吧?我觉得我的情况跟你的不太一样,我的是插上不动也掉,但是插在usb ...

我这边因为我电流表只能跑2.0所以也不好诊断,至少我这边的这个情况我很怀疑是桥接的问题(不过这两个优盘我都没留所以只能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因为我电流表只能跑2.0所以也不好诊断,至少我这边的这个情况我很怀疑是桥接的问题(不过这两个优 ...

是插在usb口上的那种电流表吗?你的u盘跑过了2a?有点离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插在usb口上的那种电流表吗?你的u盘跑过了2a?有点离谱啊

不是2a。。。是usb2.0
我手头没usb3.0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