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美菱15W 的塑料飞碟灯

楼主(2020-05-05):
红包撸的,花了一块前。

塑料壳子了,一起还是 金属外壳的。

灯板厚度还是那样

横流电源的。

塑料 罩的,可以开些孔散热?

便宜,也值了,之前买的 金属 罩的,用了一年还挺好的。

网友:
2元不到~~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灯不错,散热差点,不在意防水防虫的话~开孔是有用的,放心的开!

网友:
好歹是铝基板,之前一分钱掳的是树脂板。。。。。塑料壳回收塑料

网友:
现在还有?我那个都半年前买的

网友:
越来越差了

网友:
塑料的,散热不好吧

网友:
灯珠质量看不出来 好不好。
以前买过一堆这种灯,几毛包邮的都有,普遍寿命都不长,得经常自己换灯珠。

网友:
美国的飞碟什么时候飞到大婶这里了???并且还被拆了。。。。。

网友:
取三串灯珠大概9到12伏电压,接电脑风扇装进去,然后开几个散热孔。

网友:
买了两个,在用的一个连续使用两三个小时就狂闪,估计快挂了

网友:
这个样子最多能跑7W左右,改下驱动吧

楼主:
看牌子厂家了,其实美菱的灯还算可以了,之前买了它的玉米灯,也有拆机,是5W 阻容的,一年了24小时,也还没有坏。

网友:
实测11-13w。我是每第四颗卸了,改成3串n并,用12v电池组供电,2000毫安能用3个小时以上,亮度完全没问题

网友:
自己把散热做好还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不长时间一直开着,散热问题也不大

网友:
小功率发热量不大

网友:
一块钱这样的货很值了!有些大牌子灯里面灯板还用电木板的都有

网友:
是美菱还是美凌? 图片上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