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如何查找这个小模块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0-05-05):
有个手表,上面有个板载eSIM模块,只丝印了3行ICCID数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标识,想着能不能找到它的型号,甚至D成自己的号码

网友:
不行,写号要通过专用设备和运营商的系统来操作

网友A:
放弃吧 那个对你来说就是个EEEPROM 但里面的信息需要运营商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 那个对你来说就是个EEEPROM 但里面的信息需要运营商填的

已有sim卡的ICCID和ki,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有sim卡的ICCID和ki,不行吗?

你从哪弄的那信息?
3g开始都是双向认证  有些信息只在设备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