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求精MF50指针式万用表简单改供电 用纽扣电池替代15V电池

楼主(2020-05-05):
很多年前买的万用表,因为是业余爱好,所以这么多年使用率很低,表还很新。2017年发现15V电池没电了,随手用5个2032串联使用,前几天检查发现还有电。

比起各位大侠改锂电,我这太简单了。
如果有些朋友使用率不高的话,也算是个办法。

MF50型

拆开后盖,有两个电池,一个1.5V电池,另一个就是15V电池.

原来15V电池给扔了,这是现在的使用情况。

装了两年了,看来2032电池不怎么跑电,现在电压还是15V。

网友:
1980年,40年,老了。有个约1992年买的,70元。上海精艺。内部差不多。好几年没用了。

网友A:
图片用什么相机拍摄?颜色好正的感觉。.

网友:
我也买过这款,求精,非常记得牌子。可惜早不知扔哪里了。

网友:
老表做工不错,红袍绿袍线绕

网友:
2032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换2045 容量更高 有300多mah

网友:
15V电池不用也罢,给兆欧电阻用的,表不用的时候表盘调到电压档即可我的指针老表已经压箱底,好几个数字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用什么相机拍摄?颜色好正的感觉。.

9年前买的索尼NEX-5N微单,现在拆东西时用。

网友:
早期的MF50万用表做工不错,精度也好。2032叠层在一起做15V电池实用。

网友:
好表,用料十足啊

网友:
这是早期的MF50.。。。
我也有一块。。。。。

网友:
这表非常不错,用料足

网友:
是个好办法,2032一般也不会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