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半路罢工了

楼主(2020-05-05):
回来的路上,电瓶车突然不走了。关闭电源在打开可以缓慢骑行一加速马上就停了,在关闭在打开电源又可以缓慢骑行,骑了几米就彻底不行了。推着走特别吃力,推快点感觉后轮被卡住了,咯噔咯噔的。网上看了一下说是控制器和电机问题,控制器和电机分离。支起大架用手盘动后轮,变的轻松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蜂鸣档测量控制器红笔搭到控制器负极,黑笔测主线中的黄/绿/蓝。当黑笔搭到绿线时蜂鸣响起,确定是控制器坏了,下面就拆控制器了

网友:
看到倒数第二张图,以为是看老电视,满屏的雪花点。。。。。。。。。

网友:
安慰,换控制器吧

网友:
看控制器做工不错,维修电路,网上的资料很少,一般都是换整套

网友:
自己来修控制器,厉害啊

网友A:
换管后,看看能不能修复。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管后,看看能不能修复。期待!!!

今天功率管到

网友:
希望正好。好说说维修案例

网友B:
一排并联的管怎么查哪一个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排并联的管怎么查哪一个短路啊?

前测试是哪一根线有问题,在把有问题的一组拆一个测一个,我就是这样的,我拆到第二个就找到了。

楼主:
配件昨天就到了,到现在还没有给我送货。一查什么包裹已停滞超时,这什么轨

网友:
24管的看着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测试是哪一根线有问题,在把有问题的一组拆一个测一个,我就是这样的,我拆到第二个就找到了。 ...

不拆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行不行?

修东西不拆怎能行,在说了电机和控制器相联的分离了测才准确。

网友D:
把电机线切断就好推了,

楼主:
昨天晚上到的,加个班连夜安装上了顺便换了一个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机线切断就好推了,

是的,开始不知道呀,知道了谁还会傻乎乎的推呀,推的累死人。

网友E:
四管并联还能烧管,不知是负重爬坡了,还是单管功率太低。

网友:
哇塞!这车是六个电瓶的吗?我的车五个电瓶的我骑一档给一点点又觉得太快了,哇塞!太刺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管并联还能烧管,不知是负重爬坡了,还是单管功率太低。

只烧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