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罗技鼠标

楼主(2020-05-05):
家里原本有个接收器。地摊上买了罗技。结果不配对。回头下载驱动试试。先拆看。这没独立电源开关。忘测电流。也没牛屎,不懂。

网友A:
查了一下210,还不是我说的,它可能是大接收器的那版更老的。

最简单就是用优联去配一下,配不上就是老的U盘版本。  我看M210出售的是红边NANO和一种大号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210,还不是我说的,它可能是大接收器的那版更老的。

看滚轮,光滑可能是老版。背面无太阳标志。板上有字,可能是2010年。明天再试试

网友:
非优联:https://support.logi.com/hc/en-us/articles/360025141574
优联:https://support.logi.com/hc/en-us/articles/360025297913
楼主这个估计要用非优联的配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下载不是优联的那个配对软件,注意!https://support.logi.com/hc/en-us/articles/360025141574
...

先谢,已下setpoint工具。32位,XP。明天看看

网友:
大接收器两种,一种是C-U0006,M210的,稍微新一的不是M150么,用的c-U0011;单通的nano基本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