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懂就问:炸CE什么意思

楼主(2020-05-05):
也玩过很多U盘量产了,头一次听说这个词,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百度没查到

网友:
卦了某个CE。
紫薯布丁

网友:
卦了某个CE

啥意思?

网友:
例如:本来应该就是4个n个核心引脚的CE,但是被高温、电子迁移、人为原因......物理损坏了的简称

网友:
挂了某个ce

网友A:
最简单讲就是坏了一部分(比如电脑cpu 4核的,坏了一个核心,屏蔽掉这个核心不使用,只用剩下的3个核心,性能会受影响/闪存容量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讲就是坏了一部分(比如电脑cpu 4核的,坏了一个核心,屏蔽掉这个核心不使用,只用剩下的3个核心,性 ...

感觉有点像AMD当年的开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讲就是坏了一部分(比如电脑cpu 4核的,坏了一个核心,屏蔽掉这个核心不使用,只用剩下的3个核心,性 ...

很形象,屏蔽ce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炸了=(残疾了)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
等你炸了就知道了,比如一个4ce的颗粒,一个ce坏了然后在软件里就不能识别那个ce了

网友B(2021-08-19):
怎么判断是哪个CE炸了?请教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是哪个CE炸了?请教下!谢谢。

看哪个CE的ID不对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哪个CE的ID不对劲

谢谢,这个是我的U盘ID,总是掉盘。
CE0和CE1显示和下面的不一样,是上面两组坏了吗?
非常感谢!

可以重新开卡并成功,但仍然总是掉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是我的U盘ID,总是掉盘。
CE0和CE1显示和下面的不一样,是上面两组坏了吗?
非常感谢!

不是…00FF就是没闪存,空的ID…
看你这个应该是CE没问题,如果老掉盘的话就查查供电,电路板上有没有残留的焊油(我遇到过有焊油然后就掉盘的事因为焊油导电),没有的话就跑RDT开卡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00FF就是没闪存,空的ID…
看你这个应该是CE没问题,如果老掉盘的话就查查供电,电路板上有没有残 ...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00FF就是没闪存,空的ID…
看你这个应该是CE没问题,如果老掉盘的话就查查供电,电路板上有没有残 ...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电脑的2.0接口不掉盘。但3.0接口频繁掉盘而且某些3.0接口只亮灯不显示盘符。望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电脑的2.0接口不掉盘。但3.0接口频繁掉盘而且某些3.0接口只亮灯不显示盘符。望 ...

(u1s1我觉着是焊油轻微导电的问题,因为我前一段做了一个就是这种毛病)可以试试刷下桥的固件,也有可能是电源省料之后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