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遥控钥匙拆开来看看

楼主(2020-05-05):
不知道是汽车还是电动车上面的,看做工不像原厂的。拆开来看看

一节小电池,看了一下居然是12v的,很少看到。

里面就一个芯片,焊工很烂

网友:
一般轿车用的会有个开后备箱的标志吧。好像摩托用的,带打火功能

网友A:
固定编码的,可以改造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编码的,可以改造使用。

同意,固定码声表,可以改造给其他设备使用。 就是地址码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