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移宽带Q5单频百兆定制无线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0-05-05):
唬人的4天线设计 3LAN+1WAN 5V1A

主控MT7628NN 8+64?
ROM:QH64AHIG
RAM:NT5TU32M16EG-AC
有点像JCG的板子
假天线*2

DC-DC同步降压IC 未查到PDF 实测耐压可达12V

管理界面简洁 原厂固件带WIFI中继 自带QOS(智能?)流控

网友A:
果然假天线,电路板上原件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假天线,电路板上原件都没有

也不是完全没有 只是不完整 属于迷惑操作

网友B:
跑了一下线路,USB接通的,补上能用。不过。。。。。固件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了一下线路,USB接通的,补上能用。不过。。。。。固件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

USB供电不经过主控降压IC 根据电源选择稳压、降压IC 这个固件木得USB管理

网友:
这做工算良心了

网友C:
但凡追求点体验都不会用这种辣鸡路由器
之前我说买腾达AC6双频路由器,我爸非说腾达F6也是4天线才59,300M4天线的坑过我一次,4天线不但信号不好还一直掉线,我爸当时非说我设置有问题,我二话不说直接把路由器摔了,当时可能只是外壳破了,板子掉下来还没坏,然后我爸看着很想打我,然后我拿事先准备好的48V电源往路由器一插,直接冒烟了,当时我:爸,你买一个这种路由器我就拿电源插一个,看你买的快还是我插的快
最后我自己买了个TP双频的路由器
现在我用的华硕AC86U
反正天线的数量和穿墙速度稳定性没有半毛钱关系,要是家里面积大就考虑ac+ap或者mesh吧
穿墙主要看发射功率,速度主要看频段,稳定性主要看固件
现在厂商也就是长着一个破嘴,说的天线好xxxx好,实际上要穿墙去厕所没信号,要速度百兆端口连主流200兆都跑不满,要稳定性经常断流

网友(2022-01-05):
你的还是5口的,给我一个4口的,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凡追求点体验都不会用这种辣鸡路由器
之前我说买腾达AC6双频路由器,我爸非说腾达F6也是4天线才59,300M4 ...

我觉得天线能提升覆盖范围和角度 。当然如果是每个天线带一个独立发射单位或者通道,这种更好 。很多测试表面,内置天线(角度不可调)型,信号覆盖明显要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