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请大神帮忙看下BIOS芯片

楼主(2020-05-05):
升级BIOS的时候 突然断电 笔记本 笔记本就一直重启 问下大神是不是BIOS损坏了   图中是不是BIOS芯片 我自己还有个一样的电脑是不是可以吹下来替换下来就能用

网友A:
电脑BIOS芯片现在不都是25XXX什么的吗,这个不像啊。你得在电池边上找,升级掉电应该是失败了,用编程器写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该拍清楚的拍模糊了,该模糊的拍清楚了

网友:
笔记本一般会有两个存储器,可以找出来都备份了,然后比较文件头,就知道哪个是bi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BIOS芯片现在不都是25XXX什么的吗,这个不像啊。你得在电池边上找,升级掉电应该是失败了,用编程器写 ...

老笔记本华硕 p45vj

网友:
064 104h1p里面的064应该就类似25Q64、25L64吧,估计代表8M的闪存。但就怕编程器软件里面没有这个芯片的数据,不易烧进去

网友:
笔记本也会断电?没装电池吗?

网友:
拆出主板,找到相应的板号,然后找这个板号对应的bios程序,拆下来用编程器烧进去再装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