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淘优惠购里买的艾美特小吊扇拆解

楼主(2020-05-05):
看到价格还不错就入了个,据坛友说噪音很小,到货后试了一下的确不吵,从设计上看比10多年前的有进步了,貌似没有人拆机,那我就拆了看看吧。

△白色的外观看着不错,扇叶柔韧边缘有弧度不割手,电源线长度适合单人床使用。

△开关比较苗条,手感算可以,轻按不费劲。

△背面参数250V 2A,够用了。

△贴纸是贴上去,这真的是艾美特出的?20W功率也夸张了点吧

△卸下电机壳子上面三颗螺丝,上下罩分离,蓝色的是电机转子磁铁支架,扇叶也卡在上面,纯卡扣设计,插进去稍微用点力就行,拔出来就得很费劲了。

△电机里面还有一张贴纸,是台州市波士洁产的爪极式外转子同步电机,333转/分,8W输入2W输出?这功率和外面贴纸标的20W差距也太大了。。。

△起转机构就一个弹簧,油脂倒是很舍得给。

△转子的磁铁貌似是一体的,用螺丝刀刮好像是塑料的,用螺丝刀在里面画圈可以明显感觉到一顿一顿的,应该是多块磁铁套在一个塑料环上面再压进去用胶水粘合的。

△定子和以前拆的基本一样,上下爪极用两颗螺丝固定,转子套进去再用卡簧卡住。

△拆下爪极,定子线圈里面还有个空心铁柱,以前这个是闭口的,现在换成开口的了,不知道这样设计是不是好点?

△线圈电阻2.6K,看了一下线圈很细,应该是铜的吧,铝的这么细应该很容易断。

总结了一下:这风扇20W肯定是虚标,里面电机厂家的参数应该是准确的,可惜功率计不在手上现在测不了功率没办法。至于风扇是不是艾美特产的,或者是贴牌又或者是山寨的也说不定。不过风扇外壳做工算不错了,手持状态下电机运转很平稳,风叶平衡性不错,但是挂上去用铁丝固定的话多半会有点噪音,这是50Hz同步电机天生的毛病,解决办法就是在吊环那里缠一圈布,然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网友:
这风扇用着感觉还是不错的,噪音问题我是缠了一圈海绵

网友:
艾美特风扇做工相对还可以

网友A:
改风小点,可以拆掉其中3片隔片扇叶,,总6片的好处

网友:
中联使用效果很满意!

网友:
从头顶来的风感觉柔柔的吹着舒服,以前中联的买过两小的,还没坏。

总觉得得再备两把才安心,这毛病得治

网友:
十几年前经常用这个,挂在床上用

网友:
一共多少钱?

楼主:
7.9包邮,貌似和中联的一样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风小点,可以拆掉其中3片隔片扇叶,,总6片的好处

其实六片风叶的好处真不少,可以组合成6 4 3 2四种,以前家里的鸿运扇是6片风叶,断了一片我就掰掉对角的留下四片风叶风量也不低,再断一片我又掰掉对角的,两片风叶照样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7.9包邮,貌似和中联的一样价

还有吗,给个地址。

网友:
强烈抵制这种嗡嗡叫的玩具风扇!
低效率不安全毫无性价比

网友:
深圳艾美特的做工最好,九江的一般

网友:
忍住,没剁手哈哈

网友:
这种都差不多,就看谁工艺好点

网友B:
把电机拆了重新绕线,可以改成12V或5V供电吗?
总感觉220V挂在床上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拆了重新绕线,可以改成12V或5V供电吗?
总感觉220V挂在床上不安全

可以的,但是要12V交流供电,不能用直流

网友:
8W输入  若是直流无刷电机   挂床上冷得受不了!

网友:
很久前入了个,实测4W左右。你这几钱入的?

网友:
小时候家里面就用的这个,微风刚刚好,去年在马云家领券9块多又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