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type-c转接头松了,不如......

楼主(2020-05-06):
很久以前买小米4c的电池送的
平时放在书桌上,偶尔应急用一下,接触电阻太大了,快充会发热
使用过程中磕了一下,松了,时好时坏的,干脆拆了

这个还是满血版的呢,现在买的基本上针脚都是偷工减料的

泡过水,microUSB口有点生锈

撕开外壳

作案工具,一字头螺(撬)丝(棒)刀+指甲钳

撕开包裹着的一层胶
2个小电容好评

走线太细差评

松动是因为外壳的缝隙变大了,还有microUSB座虚焊了

好不容易来了点素材,这下又要咕咕咕了

网友:
下次还是用镊子夹着拍吧,这是怎样一双沧桑的手啊

网友A:
那两颗是电阻,识别电阻

网友B:
我有个更山寨的,除了充电5v1a以外,不能连数据,又不能拉快充

网友C:
找根坏掉的数据线直接焊上

网友D:
貌似看到了考研政治题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根坏掉的数据线直接焊上

破壳了还要做外壳,如果是华为的我会考虑,这种杂牌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看到了考研政治题目哈哈

必修二的政治课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颗是电阻,识别电阻

哦,上面没标数字,看成了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上面没标数字,看成了电容

快充识别电阻,没有的话QC识别有问题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充识别电阻,没有的话QC识别有问题好像。

对,没这个电容激活不了27w快充

网友F:
这种不需要破坏外壳的,找个报废的MICRO USB插上,对地一顶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不需要破坏外壳的,找个报废的MICRO USB插上,对地一顶就出来了

学习一招

网友G:
这指甲扣得太狠了……

网友H:
还有更山寨的,Micro USB是用电路板接触的。。。没有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更山寨的,Micro USB是用电路板接触的。。。没有插座

那种是山寨读卡器专利技术hhh

网友:
学了一下历史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指甲扣得太狠了……

这是一双饱经沧桑的手

网友:
我自己做过一个,富士康的TYPE-C插头后面焊了一个MICRO-USB的母座,屏蔽什么都接了,配一条好点的线快充是没问题,就是做的这头子比买的要长一些
而且壳子是别的东西上拆的,不配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更山寨的,除了充电5v1a以外,不能连数据,又不能拉快充

通常在买一送二套装上出现,我买过有一个铝合金外壳支持数据,两个塑料外壳只能支持充电,而且是USB慢充连交流充电模式数据短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