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牧田7.2v充电器充不进去电

楼主(2020-05-06):
共两节电池串联,正常单节4.2v充满8.4,亮灯开始正常,不管电池有没有电,一分钟之内就不行了,红灯变为绿灯,是什么故障,到底是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A:
要判断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最好是检测充电过程中电池的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判断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最好是检测充电过程中电池的端电压。

插入时红灯亮起,几十秒后变绿灯表示充满?实际就是没充电。

网友B:
电芯挂了,要换

网友:
识别电阻挂了吧?

网友:
楼主的指甲长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挂了,要换

电心是好的,两节电池电压一致。

网友C:
结论就是,要么充电器坏,要么电池坏。
至于哪个坏,用替换法。
找个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正常就是充电器坏。
或者另外找电池测试充电器,不行就是充电器坏。
结论就是,反正是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论就是,要么充电器坏,要么电池坏。
至于哪个坏,用替换法。
找个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正常就是充电器坏。 ...

电池不识别

楼主:
今天发现也不是电池问题,是电池低电量是才可以充,而且充不满,只能充到8v左右,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说的不对请纠正。

网友(2020-07-16):
只有国产山寨的才能冲到锂电池的理想电压,(每单科4.2)实际上我的得伟米沃奇牧田威克士大有,20V的最多冲到20.6-20.8,12伏的大约12.2根据电池老化程度甚至有些每科大约平均冲到4伏就结束了,为了保护电芯,很少充电器会把电池单科冲到4.15以上的,尽管电池电压上线大多数为4.2,品牌工具是不会去榨取电芯最后这么一点点容量的,只有国产山寨的充电器会把电池甚至冲到4.3来展示自己的容量,我的牧田7.2电池原装充电器冲到8伏就停了(电池有些老化)得伟的12V冲到11.9就停了,电压上不去跟内阻变大有关,老化的电池,原装充电器是不会霸王硬上弓非要冲到理想值,除非使用国产充电器

网友D(2020-10-22):
我拆不开这个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不开这个外壳

你的也坏了?

网友:
电芯不给力了,想换一个。。。

网友(2022-11-12):
测一下电芯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