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求教】这种导线用在何处?导线材质是什么?

楼主(2020-05-06):
直径0.5mm的导线,有硬度又有很强的弹性(绝对不是铜铝之类的),其材质是什么?还夹着一个有蓝色绝缘层的直径0.2mm的更细的导线。
请教:1.这种导线用在何处?2.导线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入户光纤,两边的是钢丝,中间的是光纤。

网友:
这是光纤,楼道的室内户外型,左右是两根抗拉的金属抗折抗拉,也有一些事树脂丝的。

网友:
这不是光纤吗

网友:
这光纤还是双钢丝的,常见的哈有一种单钢丝的,光纤附在旁边.

网友:
这种也是导线的一种吧,看到很多送电线路都是类似这种材质的

网友:
入户光缆  不要被中间的玻璃丝扎到  很细

网友:
两边是钢丝,保护中间的光纤的,做导线的话线阻较大,只能小电流(压降也大,总之不适合做导线),中间的是光纤,不导电

网友:
入户用的光纤皮线

网友:
应该入户的光纤来的

网友A:
我一看就认为是入户光纤。看上去比一般的入户光纤质量好一些。我们这里的入户光纤还是黑乎乎的,没这么美观。不过结构是相似的。可以留一段疏通家里的水管呢。例如,冰箱的冷藏室的排水管等。

网友:
“光缆无铜,偷盗无用”说的就是这种线了

网友:
这不是光纤么?我读书少不要骗我,旁边是加强钢丝,中间是光纤

网友:
入户使用的蝶形光纤,两边都是抗拉钢丝,中间蓝色是光纤,蓝色是光纤的表面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就认为是入户光纤。看上去比一般的入户光纤质量好一些。我们这里的入户光纤还是黑乎乎的,没这么美观 ...

你那是加强型的室外光纤线,里面多加了一个加粗钢丝,能远距离架空。

网友:
光纤线吧 注意安全别被中间的光纤扎到了

网友:
蝶形光缆,钢丝保护中间光纤

网友:
蝶形光纤,两侧一般是钢丝或尼龙丝,中间才是光纤,光纤材质好像是打火机烧不化的石英玻璃,包塑一层渐变折射率,打火机烧糊的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