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掉速相当惨烈的88nv1120!

楼主(2020-05-06):
AS跑分还不错

用HDTUNE一测
发现根本不能用

掉速之后只有五十兆每秒
能猜出来什么主控么?
猜出来量产哥有赏。
ps:量产哥知道这是什么主控
就是不发到指定板块去
防止出现看板块就知道啥主控
等到有人猜出来之后再转移!
(这是给一个菜鸟修电脑在他的电脑里测的)

楼主:
公布答案:这个是迈威的88nv1120

网友A:
我是二楼,我猜nv1120

网友A:
我是三楼,我猜是RTS5732D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三楼,我猜是RTS5732DL

再猜两楼
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猜两楼
紫薯布丁

暂时只觉得这2种主控可能性较大,其它主控多线程4K没这有这么弱鸡的

网友C:
V2.0只能是1120  没第二选择

网友:
马牌1120:lol:
单贴128G TLC  无缓存
5GB的开心模式,开心模式过后就这个速度

网友:
固件版本V2.0 V4.0的只能是NV1120了,如果是58XT曲线比这难看多了,
RTS5732没用过不做评论,只知道很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二楼,我猜nv1120

恭喜答对!奖励m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V2.0只能是1120  没第二选择

高手!

网友:
这个比58XT掉速后好看多了

网友:
1120,因为58XT比这个曲线更垃圾,对付用吧

网友D:
2263XT+EMHAF超出CACHE后的性能线条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63XT+EMHAF超出CACHE后的性能线条更好看

能顶住128G的流数据不孬了
性能一般

网友:
这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