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F2A85-M能在BIOS里关闭某个SATA通道吗?

楼主(2020-05-06):
把十多年的AMD电脑:890主板,745cpu,更换为:如图主板,CPU为AMD A8-5600K,用回原来分别装在两个硬盘里XP和win7系统,由于原win7盘早期只分20G,不够容量,后加一个500G硬盘把c盘分为100G后,旧系统Ghost过去,一共三个硬盘。旧系统某些软件安装路径不在C盘,所以把原来的旧win7硬盘拔掉,新硬盘系统先认好硬件与分配后盘符后再插回旧硬盘。现在想在BIOS里关闭旧硬盘的SATA通道,就不用拆机箱拔线了。但是主板BIOS找不到相关选项。请问这主板有这功能吗?

网友:
直接在系统里面把盘符重新分配下不更快~?

网友:
用过华硕F2A85-V 印象中SATA工作模式要改成AHCI才有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记错了
原本IDE模式的系统会蓝屏 需要改注册表

网友:
bios关闭没用的,我试过,还是在系统下面直接分配盘符就行了,挺简单的,软件也不用重装。不过你换主板,win7要用AHCI模式才好,xp默认IDE模式,用AHCI模式会蓝屏,xp开AHCI模式比较麻烦,建议不要xp,实在要用就用虚拟机安装,在里面就不用考虑什么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