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下一共两个定压喇叭,如何降低其中一个的音量?

楼主(2020-05-06):
如题,楼上和楼下一共2个定压喇叭,接在定压功放上,如何才能降低楼上喇叭的音量呢? 是串联电阻还是怎么弄?只需要降低一点点就行了

网友:
加装变压器可以

网友A:
如果功放机有左右声道均衡器,把楼上这个声道的音量减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功放机有左右声道均衡器,把楼上这个声道的音量减少就可以了。

定压的一般都是单声道。

网友:
定压喇叭的匹配变压器一般输入有多个抽头(70V,100V,120V等)如果原接100V点,改接120V即可降低,如果接70V点则增加音量,但小心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