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烧坏的杂牌墙插

楼主(2020-05-06):
洗手间换下来几个烧坏的杂牌插座,这些插座都是三脚插头电流过大,导致插座前面板变形,估计里面的用料也不咋滴,作为拆客,拆开看看。
正面,普通的外观,底下的三孔插有烧糊迹象:

反面,目前主流插座常用的金属框架+透明壳体:

前面板松松垮垮的,一抠就下来了,里面结构是现在常见的“座中座”设计:

塑料面盖都是烂的,内外框拿胶布粘着的一碰就掉下来了:

变形的内部插座盖板:

金属框也是薄的铁片,很容易变形:

拆开内盖,露出插座内芯,感觉这货塑料模具加工不咋滴:

铜排略显单薄,不像是标准10A应有的厚度:

这种可怜的铜排,目测相当于0.5平方的线,5A以上就发热了,插大功率电器不烧才怪:

螺丝钉,铁镀铜的:

半透明后盖做工粗糙劣质:

灯光下看着很明显,塑料加工粗糙还不如不如口香糖盒子,拿在手上一股劣质感油然而生:

楼主:
楼上是10A的,再拆个16A的插座,前面板已经烂掉了。
这款插座透明壳体比上一款稍稍精致一点,铜牌粗一些,目测达不到16A,充其量10A的水平。

网友:
墙插铜排导电本身应该没问题,问题出在材质上,估计不是磷青铜。因弹性夹紧度达不到,产生接触电阻引起的发热。再有就是材质不纯长期使用产生氧化层,接触电阻也会变大。用钳子掰一下夹口试试,估计很容易掰变形。
厚度即使很薄,折合线径只要达到0.5平,也应该没问题,毕竟这段导体很短,产生的线阻也很小,不足以引起大热。

网友:
洗手间能烧插座的应该是浴霸,换个正品好的一点事没有

网友A:
真不明白什么情况下会三脚插头电流过大,烧坏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明白什么情况下会三脚插头电流过大,烧坏开关

估计是电热水器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插头不好,插头那边在发热,然后导热到插座上了。

网友:
其实这些都是接触不良或者接触面积小了导致发热引起的,如果不信用一根网线里面的单芯铜丝,焊接方式都可以过两三安的电流不发热。

网友C:
接触面积太小,我家也是,电热水器会长时间大电流用电,16A插头插座接触如果不是面,而是点接触,时间长了肯定发热严重,我家热水器上本来是个带开关的16A插座,现在开关已经烧坏了,现在把线跳过开关用着,摸着发热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面积太小,我家也是,电热水器会长时间大电流用电,16A插头插座接触如果不是面,而是点接触,时间长了 ...

16A的插座不能用开关,这么大电流用开关很容易烧坏,要接开关就装个空开。

网友D:
左下角口最容易烧化

网友:
螺丝和螺口件肯定是铁的,全铜强度不,一拧就滑丝了,至于说插头烧毁,基本上弹片弹性不好,多次插拔插头,弹片夹不紧,导致接触不良,接触面积小,接触电阻增大,大电流发热导致的损坏,这种一般插头插座一块烧,还有你16A的,螺丝肯定是没锁紧,所以才会在螺丝那地方有烧的痕迹,不然正常使用零火线电流一样,而只有一面烧,再有一个一般好的插座整体都是塑料的,别迷信金属边框,那是为了控制成本,用塑料的话,好的价格高,便宜的拧螺丝就碎了,等不到你用就下岗了,所以拿铁片压一个,没多钱还不会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插头不好,插头那边在发热,然后导热到插座上了。

根本原因还是插座弹片松动接触不良,这样,弹片虚接产生的热量传递到插头进而烧毁插座面板与插头塑料件,我姐的海尔热水器插头就是这样遭殃的。而插头哪怕再劣质,哪怕是铝的,插座接触良好的前提下也不至于高热烧坏面板,铝的电阻率比铜要高一点,发热量也稍微高那么一点,但也不至于升温到能烧毁塑料的程度。

网友:
质量确实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下角口最容易烧化

见到很多过热的三插,大部分是左下角融化,这个现象值得研究。个人分析,与右手插拔时习惯性的把插头右倾有关。这会使得左侧插头“后进先出”,打火花的电极也必然是左侧。

网友:
你这还是好的,我刚刚修了一个16A明装插座连插头一起烧了的。杂牌插板还没有安全门的。。换了个便宜公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