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最近买的JDY-40 2.4G遥控器模块真不错,比NRF24L01好用多了!

楼主(2020-05-06):
最近买的JDY-40 2.4G遥控器模块真不错,比NRF24L01好用多了!我觉得最好用的功能是不需要单片机就能制作遥控开关。

关键是价格便宜仅3元一片,两片就能组装遥控器和接收器(不需加单片机)。

当然也可用配合51单片机作串口透传,实现远程控制。

总的来说,这个模块太有用了,除了模块太小不方便焊接外,其他方面感觉很不错。
后面附上模块手册,有兴趣者一起来研究研究: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啥芯片

啥芯片的字太小看不清楚,一般都是那些专用射频芯片,不是单片机芯片的咯。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买了,就是串口透传死活调不出

网友:
是啊,我也买了

网友B:
这贷距离不怎么行,大早被我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贷距离不怎么行,大早被我淘汰了。

该模块适合短距离的遥控,资料说最长是1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贷距离不怎么行,大早被我淘汰了。

想要类似大功率的不需单片机支持的遥控模块,还真的不好找。而且价格这么低,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C:
不知道串口透传速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串口透传速率怎么样?

看手册速率最高为波特率19200。

网友D:
聚而硕的蓝牙JK24A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聚而硕的蓝牙JK24A也好用。

价格贵不贵?不贵的话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lub7gi9Qa1BJMRDjI4DQQ

这个JDY系列模块资料不错。虽然缺了JDY-40的。

网友(2020-09-27):
官方配置工具:

官方度盤分享下載鏈接:
https://pan.baidu.com/s/1alub7gi9Qa1BJMRDjI4DQQ#list/path=%2FJDY%E6%A8%A1%E5%9D%97%E6%89%8B%E5%86%8C%E8%B5%84%E6%96%99
官方下載頁面:
http://www.jdy-rf.com/down/cl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JDY系列模块资料不错。虽然缺了JDY-40的。

那個 JDY-40模块标准使用手册 就是。

网友F:
买两个 直接就可以配对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两个 直接就可以配对使用吗?

是的。买两个可配对使用,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G:
不如去看看433的。。距离相对远很多。。而且更便宜。。也有开关量输出和串口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如去看看433的。。距离相对远很多。。而且更便宜。。也有开关量输出和串口输出 ...

是的,315/433 的遥控器还都是成品,价格便宜,外壳漂亮。

只要自己DIY接收端就行了。一般情况下,接收端对外观要求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