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winCE 车机救砖问题,进BootLoader,或者TTL调试问题~~

楼主(2020-05-06):
小弟在此谢过了!

winCE  车机  瑞虎517款车机,,无碟导航,没有复位按钮,没有SD卡插槽,只有一个USB接口

前几天弄导航升级,把系统的文件夹,XCEshell内的文件移动了目录 ,,现在开机出现logo后就重启,,

现在无法进入车机系统,车机没有复位按钮,不知道怎么进BootLoader,

拆开看到主板有debug_TX和deuug_RX触点,就接了ttl线,,调试输出的信息如下面文档,

还有个RX和TX接口,,接ttl开机输出是乱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助:如何通过ttl进入BootLoader或者文件系统,我只要把那个文件移动回原来的目录即可。
求助:如何刷机或者救砖
求助:维修刷机的思路,或者进入BootLoader的思路,或者如何刷机,或者改变引导~~还有一个事情,,有办法用TTL串口和内核交互吗???能交互也许还能有点办法~~
本人动手能力强,只是没有维修思路

下面是主板背面图和串口输出信息

串口输出信息
::: PWRC_PDN_CTRL=0xC020, PWRC_PON_STATUS=0x8, PWRC_INT_STATUS=0x0, PWRC_INT_MASK=0x0, PWRC_PIN_STATUS=0x7, PWRC_SCRATCH_PAD1=0x0
OEMInit: PERFMONITOR_WRESP_CONFIG = 0x11111111
g_oalSysInfo.sdInfo[0].bEnabled=1
g_oalSysInfo.sdInfo[1].bEnabled=1
g_o{{+#K 鸎sKScF碲6-&F

SDMMC booting
sd clk MAX_SD_HIGH_SPEED_CLOCK=50000000 sysclk.dwPll3Clock=600000000
[S][299]: SD(Clk=50000000, Ratio=12), CLKC_SDPHY_CONFIG=0x550004, pll3clk=0x23C34600
SDMLC: Reset & Enable SD 0
SDMLC: Reset & Enable SD 1
SDMLC: Reset & Enable SD 2
SDMMC_Init SD dwSlotId=0 base add:A0300000
SD clock, div=0x0, supported=50000000, max=52000000
going to use 0 div
SDMMC_GetInfo addr 0xA0300000

MiscBinSize=0x18000
InitTocGlobalVariable,g_dwMiscBinSize=98304,g_dwMiscDataSize=0,g_dwTOCStartSector=4881
+TOC_Setup +
ReadTOCSectors start sector 4881 2 sectors, sig 0x434F544E, version 0x28
ReadTOCSectors start sector 4883 2 sectors, sig 0x434F544E, version 0x28
Locate 0th TOC successfully
Eboot's vir sector:                        0x1,toc sector:0x1
nk's vir sector:                                0x1933E,toc sector:0x1933E
secur's vir sector:                        0x1315,toc sector:0x1315
node 0 is created
Windows CE Atlas Bootloader Version 3.3 Built Dec 18 2015 18:00:52
UART-UPDATE Flag: 0xDBADE1C6
BP_Init
SDMMC_GetInfo addr 0xA0300000
mbr blk=0xA1A00200
Image sector starts at physical sector 1933E(1933E)

GetBrightness_

Get Backlight data: (49,49) send Eboot pwr not ok. bytes[8]:0x24

bakstore flag=1. bytes[8]:0x24 isUpdata=2
g_pTOC->dwEbootVer=0x1B pBootArgs->dwBuildDate=0xF0C12
lqc::BootMedia_ReadUserInfo MiscBinStartSector=4926 MiscBinSize=98304 offset=98300 dwBytesPerSector=512
CalibrationData: 1429 1507 2659 405 2680 2558 180 2582 199 394 isSave=5
lqc:save inand(eboot read ):offSetError=16 aGainError=2600 rGainError=3470
BootMedia_ReadLogo>>>>>>>>g_pTOC->logo.dwValid=2,g_pTOC->logo.dwSupported=1,g_BdInfo.wDataBytesPerSector=512 g_pTOC->logo.dwWidth=480>>>>>>>>>g_pTOC->logo.dwHeight=800>>>>>>>>>>>>>>>>>>>>>>>>>>FirstFrameLen=0 g_pTOC->Ani_Logo.wAniLogoFrames=48
lqc eboot ==REARVIEW==dwStatus=0x0
lqc isJumpAniLogo=0
BSP_ANIMATION read logo need times(0), now read the first one(375 Sectors).
BSP_ANIMATION read logo(startup.raw) successfully,(1)Frame is showed !. t0=777 t1=783  readtime=6 showtime=1
+++BspEbootDrawSplashWindow
+++v2 LCD_BootUp
---v2 LCD_BootUp
[L][290]++
LcdBklPwm_Init:lcd PWM was not enable,do it now!
LcdBkl
::: PWRC_PDN_CTRL=0xC020, PWRC_PON_STATUS=0x8, PWRC_INT_STATUS=0x0, PWRC_INT_MASK=0x0, PWRC_PIN_STATUS=0x7, PWRC_SCRATCH_PAD1=0x0
OEMInit: PERFMONITOR_WRESP_CONFIG = 0x11111111
g_oalSysInfo.sdInfo[0].bEnabled=1
g_oalSysInfo.sdInfo[1].bEnabled=1
g_o{{+#K 鸎sKScF碲6-&F

SDMMC booting
sd clk MAX_SD_HIGH_SPEED_CLOCK=50000000 sysclk.dwPll3Clock=600000000
[S][299]: SD(Clk=50000000, Ratio=12), CLKC_SDPHY_CONFIG=0x550004, pll3clk=0x23C34600
SDMLC: Reset & Enable SD 0
SDMLC: Reset & Enable SD 1
SDMLC: Reset & Enable SD 2
SDMMC_Init SD dwSlotId=0 base add:A0300000
SD clock, div=0x0, supported=50000000, max=52000000
going to use 0 div
SDMMC_GetInfo addr 0xA0300000

MiscBinSize=0x18000
InitTocGlobalVariable,g_dwMiscBinSize=98304,g_dwMiscDataSize=0,g_dwTOCStartSector=4881
+TOC_Setup +
ReadTOCSectors start sector 4881 2 sectors, sig 0x434F544E, version 0x28
ReadTOCSectors start sector 4883 2 sectors, sig 0x434F544E, version 0x28
Locate 0th TOC successfully
Eboot's vir sector:                        0x1,toc sector:0x1
nk's vir sector:                                0x1933E,toc sector:0x1933E
secur's vir sector:                        0x1315,toc sector:0x1315
node 0 is created
Windows CE Atlas Bootloader Version 3.3 Built Dec 18 2015 18:00:52
UART-UPDATE Flag: 0xDBADE1C6
BP_Init
SDMMC_GetInfo addr 0xA0300000
mbr blk=0xA1A00200
Image sector starts at physical sector 1933E(1933E)

GetBrightness_

Get Backlight data: (49,49) send Eboot pwr not ok. bytes[8]:0x4

bakstore flag=0. bytes[8]:0x4 isUpdata=0
g_pTOC->dwEbootVer=0x1B pBootArgs->dwBuildDate=0xF0C12
lqc::BootMedia_ReadUserInfo MiscBinStartSector=4926 MiscBinSize=98304 offset=98300 dwBytesPerSector=512
CalibrationData: 1429 1507 2659 405 2680 2558 180 2582 199 394 isSave=5
lqc:save inand(eboot read ):offSetError=16 aGainError=2600 rGainError=3470
BootMedia_ReadLogo>>>>>>>>g_pTOC->logo.dwValid=2,g_pTOC->logo.dwSupported=1,g_BdInfo.wDataBytesPerSector=512 g_pTOC->logo.dwWidth=480>>>>>>>>>g_pTOC->logo.dwHeight=800>>>>>>>>>>>>>>>>>>>>>>>>>>FirstFrameLen=0 g_pTOC->Ani_Logo.wAniLogoFrames=48
lqc eboot ==REARVIEW==dwStatus=0x0
lqc isJumpAniLogo=0
BSP_ANIMATION read logo need times(0), now read the first one(375 Sectors).
BSP_ANIMATION read logo(startup.raw) successfully,(1)Frame is showed !. t0=259 t1=266  readtime=7 showtime=0
+++BspEbootDrawSplashWindow
+++v2 LCD_BootUp
---v2 LCD_BootUp
[L][290]++
LcdBklPwm_Init:lcd PWM was not enable,do it now!
LcdBklPwm_Control: PwmFlag = 1, PwmPort = 3, PwmSourceClk = 3, PwmOutputFreq = 400, PwmDutyCycle = 85
dwHigh=68, dwLow=11 ,dwPrecision=99
[L][350]--
---BspEbootDrawSplashWindow
update sdcard pull out!
lqc IsEnterDMX
img=2 t0=862 time=26
img=3 t0=1311 time=26
img=4 t0=1337 time=26
lqc BootMedia_ReadAniLogo t0=439, t1=1363, usetime=924  logid=4
INFO: Loading image from Boot Media to RAM (address=0x9F500000, sectors=0x19B1, launch address=0x9F501000)...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0
GetPartitionTableIndex: dwPartType = 33 fActive = 1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1 for part 0x21.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Read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19B000.
img=5 t0=1457 time=26
ReadData: Start = 0x19B000, Length = 0x19B200.
img=6 t0=1553 time=25
OEMPreDownload fGotJumpImg = TRUE
Using device name: 'TT6X0BD_0'
-OEMPreDownload: BL_JUMP
::OEMLaunch, ImageStart:0x0, ImageLength:0x0, LaunchAddr:0x0
Eboot setup Kitl from media boot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9F501000

!!!!!ratio=0x24424221, src=0x43340432, clkinfo=0x258C8320, voltage=0x48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9F501000h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1E101000h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直接进SD卡上的系统的,好久没玩这个了,不是记得很清楚了

网友B:
CE系统你都乱搞,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直接进SD卡上的系统的,好久没玩这个了,不是记得很清楚了 ...

大佬帮忙啊~~~理论是可以的,但是我这里不知道怎么弄,,我这个车机,没有SD卡,只有一个优盘插口~可以直接重优盘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系统你都乱搞,可惜了

  ~~~太坑了~~~~~~~~~~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C:
换个山寨货吧,CE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山寨货吧,CE不值得折腾了。

准备换~~只是想把这个修好出了

楼主:
谁能帮帮我~~~

网友D:
还有个RX和TX接口,,接ttl开机输出是乱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端口码率不对,多试试

网友E:
CE变砖,我的思路是,拆EMMC 拿读卡器读出来。再改回去。这样。
没实践过。

网友F:
拆下flash用编程器读出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CE变砖,我的思路是,拆EMMC 拿读卡器读出来。再改回去。这样。
没实践过。
...

我曾也这么想,但是直接用读卡器读的话要格式化才可以,读取内容的,,貌似是这样的吧,,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RX和TX接口,,接ttl开机输出是乱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端口码率不对,多试试 ...

现在能正常看到串口输出的信息,,但是怎么和内核交互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下flash用编程器读出来搞

这样理论山更可以,,但是要有技术文档才可以吧,好像,,编程器读的出来的都是二进制文件吧~~多谢,,还可以提供些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下flash用编程器读出来搞

还有一个疑问,拆下flash刷,没有官方的bin文件也不行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拆下flash刷,没有官方的bin文件也不行对吧

备份原来的数据 用Linux下挂载看看,有的直接可以搞文件,最好是有一个一样的机子 刷进备份的那个数据

楼主:
哪位大佬过来帮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