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粮草先行,给小电磨做个护罩吧

楼主(2020-05-06):
之前几块钱撸的小电磨,虽然没时间用,但还是先给它做个护罩吧
方案就用坛子里成熟的

找到一个合适的透明塑料瓶,不要选锥形头部那种

斜剪下头部

瓶盖挖孔

孔不大不小,瓶盖可以拧进去,再加原盖固定

接着修整护罩

拧上就完工

不用时可以拆下,瓶盖不挡事

7块钱的美耐特也可以用

OK,收工

下面顺便发下用美耐特夹头盖代替科麦斯,解决科麦斯振动大的问题

楼主:
科麦斯的振动比较大,偶分析原因之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286用美耐特的夹头盖替换试试

美耐特的振动好很多

科麦斯的夹头套和主轴间隙比较大

改换美耐特的就小至少一半

又需要把之前包的铜箔胶带拆了

装上挺完美的

感觉振动还是不够小,在轴承处垫了泡棉,效果不佳,又拆了

最后简单校正了主轴

感觉好些了

就这样吧,体质差,也不好搞

网友A:
不愧为元首,看完此帖,果然脑洞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愧为元首,看完此帖,果然脑洞大开!

都是论坛老方案,偶也是照着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麦斯的振动比较大,偶分析原因之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286用 ...

在主轴上套上合适的滚珠轴承应该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科麦斯的振动比较大,偶分析原因之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286用 ...

哦 我没细看 本来就有滚珠轴承的

网友:
合适的瓶子是关键

网友:
小电磨加防护罩创意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我没细看 本来就有滚珠轴承的

是的,但振动方面科麦斯的就是比美耐特的差点

网友:
好办法呢 回头也弄一个试试

网友:
那个防护罩我要了

网友:
继续吃灰哈哈

网友:
这里面的电机,怎么看着像玩具电机?

网友C:
我近视的,戴上眼镜就有防护作用。。。。。电器修理好后上电试机,一般也戴上眼镜,看情况还把大电容用书本盖上,或者把电路板反过来盖在桌面上,电容爆了也伤不着人。。。。。。

网友:
这个好,要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近视的,戴上眼镜就有防护作用。。。。。电器修理好后上电试机,一般也戴上眼镜,看情况还把大电容用书本 ...

哎!老花加近视,戴眼镜也不是,不戴眼镜也不是。

网友:
做得不错,闲时有空仿制一个

网友:
也不知道谁先想到的,用塑料瓶做防护罩这个真的太有才了,取材容易、制作方便、简单实用,透明的罩子一目了然,真的非常使用

网友:
真是不错的办法,简单实用

网友:
七块钱的美耐特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