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40W 双色900X600mm大灯,一年多罩子黄黄的,回收料?氧化?

楼主(2020-05-06):
去年装修选的简约造型,厅够用的大灯,一年罩子就黄成这样。。。。。。不过色温变暖了。。。。。。

网友:
料子不好,老化了。

网友:
被LED的蓝紫光老化了
这种可以手工镀一层UV膜
或者有那种汽车大灯抛光用的UA蜡
打一层    效果好很多

网友:
没想到老化这么严重

网友:
呃…140瓦!!!

怕不是温度太高烤成焦黄色了吧

网友:
小厂和大厂的区别,料子不同就代表人民币面额不同

网友A:
要想不变色,就用毛玻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想不变色,就用毛玻璃吧

有没有好的推荐,给个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好的推荐,给个关键词

别闹,我也是瞎说的,毛玻璃均光没有这个好不说,薄了强度不够,厚了你不怕掉下来啊,如果不介意这两个,搜你灯罩尺寸的毛玻璃即可

网友:
用磨砂玻璃吧。

网友:
灯条、驱动和遥控看着眼熟,和我去年买的144W 90*60大灯一样,估计除了壳子不一样别的都差不多

网友C:
功率真够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功率真够大的

估计实际就60w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实际就60w差不多了

以前发过帖子,实测单色70W,双色全开140W。

网友E:
自带渐变色温特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带渐变色温特效

是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用显示器那种匀光材料应该很好

网友:
欧普的这个驱动怎么样

网友:
杂牌货吧。我买的飞利浦,和这个造型基本一致,媳妇称是特大号苹果手机模型,用了三四年了,还是白色。没要LED的,用的是10根14瓦5600K色温的飞利浦灯管。当时的价格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