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42E6BRN电视机罢工了,求高手指导 @#@

楼主(2020-05-06):
家里的创维电视机罢工了,原先看得好好的,最近一向没怎么开,昨天开机发现出了问题,开机时有开机声,屏幕也会闪现创维Logo,全屏颜色也正常,但1-2秒后进入黑屏状态,无法开机。我以为是内部哪个线路接插件松掉了,拆开仔细检查了一遍,没发现松动的。拆开后盖时开机,可以看到所有背光灯全部闪亮一下(就是屏幕闪现Logo的一刻),然后灭灯了,无操作等待几分钟,电视机即出现关机声,并自动关机了。现在不知道是那个地方出现了故障,求高手指导一下,看看是哪块板的问题,如能详细指导检查及维修方法,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我家的创维42寸的是看着看着就自动关机了,最后发现是电源板坏了,20元淘了块旧的装上半年了一切正常。你可以测测你的熄屏后各组电压吃否正常,看看是不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开机时有开机声,屏幕也会闪现创维Logo,全屏颜色也正常,但1-2秒后进入黑屏状态,无法开机。
这个时候是不是黑屏,但主机的指示灯是亮的?无法开机的意思是屏是始终无显示?还是黑屏后机器的电也断掉?

拆开后盖时开机,可以看到所有背光灯全部闪亮一下(就是屏幕闪现Logo的一刻),然后灭灯了,无操作等待几分钟,电视机即出现关机声,并自动关机了
此机器是不是无信号自动关机?请试试输入信号后会不会自动关机

这机器可以查一下电源板上的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查灯板的电压是否正常,如都正常可能会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
把电源部分的二极管和电容都检查一遍

网友:
基本上是背光的问题,背光保护了,我修了好几个都是换背光

网友:
创维电视机突然黑屏出现的现象是开机时电视机是正常的,但是在显示了创维电视的字之后就没有图像了,出现突然黑屏的现象,电视机的声音又是正常的,这时就需要检查一下背光板高压逆变器和控制三级管是不是空焊了。
网上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