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电源 正品拆机

楼主(2020-05-06):
明伟电源  正品拆机的 成色不错

不多了  40元3个包快递非偏远   福利坛友

包好包测    电话同微信15965342686   随时联系我

网友:
明伟电源  正品拆机的 成色不错

网友:
能改可调节的电源吗?

网友:
无奈功率小了点

网友:
好在有三组电压,用得到的划算。几天前我还在找,没有合适的,就用LM2596模块来代替了。

网友A:
这个可以用来给光驱供电,做个CD唱盘

网友:
是不是接±12v还能24v输出,不过只有0.5a,功率还是有点小,这是卖点,电压组合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  还有几个 要的速度了

楼主:
也有大功率的其他参数  要的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来给光驱供电,做个CD唱盘

开关电源的音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