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小改特安斯TA801B

楼主(2020-05-06):
在线改芯片发热,拆存储器改的,研究了一下:手自一体编码改动比较大,所以简单修改一下关机时间、背光时间、召唤出60mV档就收手了。
原600mV档变为60\600自动切换,自动关机改为1小时、背光改为2分钟。很实用只修改了FA、FB、FC。低端表刀盘PCB很薄,想用的长久就得爱护了,暴力使用会死得快。
测量了一下电阻档刀位,表内三线,长久使用不会出现电阻档接触不良现象,这点好评。

网友:
刚在隔壁看到同样的帖子

网友A:
大神有没有改固件教程,我想能不能把温度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有没有改固件教程,我想能不能把温度该出来。

0660手册详细说明了8位数据中每一位的作用   二进制对应16进制改就行了   从右到左   高7在左   低0在右
  例如:二进制11001110对应16进制是CE   对应bit7~bit0  左80那一行找到对应的mV档在其下的90,A0中添加即可   这芯片温度精度太欢乐了改出意义不大   你自己研究吧

网友(2021-09-19):
牛,我们外行只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