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0W隔离变压器加40W灯泡保护盒子,安全有意义。

楼主(2020-05-06):
原来只装了50W隔离变压器,插座,以及整流,滤波,LED指示。最近又加了个灯泡,以及切换开关,双断的。
感觉非常方便,一般电源启动后,待机的时候就几W,完全可以测试电压,维修。

有一次不小心摸到电源板子上,只是一只手上有电流经过,有感觉,电流也不大,很容易摆脱。

灯泡小,电流就小,一般300W一下电源就用40W的,有些电器功率大,500W,1000W的,一般串个100W灯泡。

串灯泡的原因是,电路电流上不去,因为串联电路,电流的一样的,所以保护了电器。40W灯泡的又分压。是个动态保护。

最近搞ATX电源改可调,真是全靠它了,人身安全很多。

一般再看下板子的功率。所以临时用个功率插座。

楼主:
装模作样的加个小小整理滤波电路,300V直流。
还加了一个保险丝,最好用0.3A的。
隔离电源初级要串个80度的温度保险丝。贴到线圈附近。

楼主(2020-07-29):
搞的挺有用的

楼主:
感觉使用的不错啊

网友A:
装整流滤波电路干嘛用的?

网友B:
修电源必备啊,变压器自己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整流滤波电路干嘛用的?

多么的无聊啊,整流个310v的直流

网友:
串灯泡不如串电阻啥。那个开关是交直流电压输出转换吗?

楼主(2020-09-11):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必备啊,变压器自己绕的吗

网上的,50w隔离变压器。。。

300w太贵了,实际上根本用不到

网友:
40W太小,串个100W灯泡正好,脚底下垫个PVC桌布,2mm的很便宜,变压器可以用两个同规格的500W变压器次级对接次级双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50w隔离变压器。。。

300w太贵了,实际上根本用不到

修电源就怕开机炸机,开机50w够了,

楼主(2021-08-05):
很多,10W的电源,如果串接灯泡,务必用10W的小灯泡,如果40W的,还是会烧的。。。。

网友(2021-11-07):
引用 楼主:
很多,10W的电源,如果串接灯泡,务必用10W的小灯泡,如果40W的,还是会烧的。。。。
...

看后我会多找W数不同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