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积分兑换的魅色双槽充电器改小充电电流至100ma

楼主(2020-05-06):
草稿于 2020-4-16 10:14:25

说实话,论坛积分兑换的魅色双槽充电器我还是很喜欢的,
虽然有一些bug,但是通吃各种型号电池自动识别真心方便,还能一键超频加倍充电。
平时用它充18650锂电池比较多,最近有需要充镍氢和镍镉电池,500mA起步的电流就有点大了,

买了三盒论坛推广的倍量电池用,我知道它们很辣鸡,
即使没有虚标,600mah的小电池也扛不住这么大的电流,充不满呀。
减小一点充电电流试试看。
之前看到过老版论坛大师的帖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继续翻出来拜读。
全程借鉴Qrut大师的精华帖,非常好的资料
魅色双槽充电器详细结构原理剖析+充电宝功能异常输出问题分析+设计缺陷修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8806

充电电流取样电阻是R050,也就是50毫欧,对应500ma电流,如果用250毫欧取样电阻,那就对应100ma电流了,说干就干。

其实并没有说干就干,耽搁了二十天左右,期间采购取样电阻什么的,哈哈
拆开,找到取样电阻

焊下左边通道的R050电阻,换上4粒1R0电阻并联,
没那么容易对齐,总是歪了,
最后先把四粒焊在一起,再加到焊盘上

本来买了这种水泥电阻,体积太大,塞进去还得飞线,放弃了

博朗-欧乐B电动牙刷拆机的FDK电池,这么多年了,容量还有一千多,真牛

魅色充电器空载电流,

换完取样电阻之后左边通道的充电电流,合计一下是0.098-0.037=0.061A
功率=5.28V*0.061A=0.322W
DC变换之后按照1.2V计算电流0.268A,与计算的100mA差距有点大啊哈哈
这个时候就轮到效率来背锅了,说明这个5V-1.2V效率很低,只有一半不到

电池放到右边通道0.5A充电效果,0.276-0.037=0.239A
同样计算功率0.239*5.28=1.262W
还是DC变换1.2V计算电流1.05A,效率还是一半不到

以前总嫌弃TP4056线性效率低,没想到这个开关充电效率也不咋滴嘛,哈哈高估了
(更正一下,专家说效率并不低,因为是脉冲电流,U表采集速度不够快,下次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哈哈)
好在完结了,没有烂尾哈哈

最后:
我才知道草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A:
镍氢充电输出不应该是1.4V左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充电输出不应该是1.4V左右么

哈哈,充满有这么高的,充电过程低一些

网友B:
改小后,就是小容量电池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小后,就是小容量电池专用?

是的,只改了左边通道,用来充单节小容量电池。右边没改,还能正常大电流。本来想加个外置开关切换,想想还有开孔,算了,懒

网友C:
嘿嘿兄弟又折腾这个魅色了其实这个buck效率并不低,镍氢充电时其实是脉冲充电,最高充电电压会超过镍氢镍铬的大约1.44v,根据不同电池内阻脉冲瞬时电压能到1.6x以上,如果内阻大2v以上都有可能,不然达不到最大设定电流,只所以敢这么干就是因为镍氢镍铬比锂电皮实多了,充电限制电压要求并不严格,只要电流不大到烫手,充电电压高点无所谓,这点和锂电还是有区别的,所以电压就不能按1.x去计算,实际平均值要高出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兄弟又折腾这个魅色了其实这个buck效率并不低,镍氢充电时其实是脉冲充电,最高充电电压会超过 ...

原来如此,谢谢专家指点,看来是这个脉冲电流没能被U表AT34捕捉到,难怪那个数值一直来回跳动,我上指针表看看,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专家指点,看来是这个脉冲电流没能被U表AT34捕捉到,难怪那个数值一直来回跳动,我上指针 ...

对的,这个兄弟可以在搜下论坛帖子,有坛友用ebc监测过电池端充电电压电流曲线,属于脉冲充电,频率较高万用表之类的很难监测的到,示波器倒是可以看个出来,用ebc就很容易监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兄弟又折腾这个魅色了其实这个buck效率并不低,镍氢充电时其实是脉冲充电,最高充电电压会超过 ...

用辣鸡指针表测了一下,现在50%电量,充电电压1.35V,电流在70ma-100mA满档之间来回抖动,还真是脉冲挺厉害哈哈

网友D:
这款魅色双槽充电器论坛商城断货好久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辣鸡指针表测了一下,现在50%电量,充电电压1.35V,电流在70ma-100mA满档之间来回抖动,还真是脉冲挺厉 ...

嘿嘿数字表有模拟条儿的也能凑合看出来在癫痫

网友E:
偶的2个还在吃灰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魅色双槽充电器论坛商城断货好久了吧

是的,早断货了,这是前年兑换的两个,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的2个还在吃灰
等牙膏ing

首富就是不同,两只,哈哈,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数字表有模拟条儿的也能凑合看出来在癫痫

嘿嘿嘿,模拟条的表贵啊,ebd也是不可能有的,辣鸡玩具示波器倒是有一个,以前还真没想到它竟然是脉冲电流,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富就是不同,两只,哈哈,继续吃灰

可惜现在也提不了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现在也提不了现了

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要是type c接口就爽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撸主的彩色显示屏仪器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