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TX电源改可调,这么有意义的事,应该好好的总结下。

楼主(2020-05-06):
这个东西还是有价值的,但各种技术细节分散在各个帖子里,没有综合,也没有比较。
大致的原理大家都知道,但是问题也很多。毕竟要改的零件不少。最好有实践,有论证。

我觉得可以用一种共享文档的方式,找几个高人,把各个细节再完善下。

编辑成一个别人能容易懂得,废话少,有条理的图文。

共享文档就是几个人共同编辑文章,可以注释的。有条理。

楼主:
在参考了很多前人的经验下,改了两个,没有爆管,没有电自己。
但是曲折,疑惑还是很多很多的。
乱花头脑,时间。
每个小问题都没有清晰的答案。

网友:
主要是方案多,不能完全统一改吧,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必要改,现在的可调电源也不贵啊

网友:
要从原理入手,搞明白494芯片开关电源的原理,就好改了

网友:
改一个成本比买一个还高

网友A:
我的改装也没啥曲折,调压、调流都一改即成功,就是自激吱吱声一直都解决不了,现在已经丢一边去了。

网友:
这两款电源应该都是339+494架构的电源,339+494架构的电源被品牌电源厂商广泛使用,也被山寨电源大量使用的电路结构。只要研究通494和339的工作原理就很容易改可调了。

网友:
老坛还是有不少这类的改造的,甚至也有人专门整理了这些改造帖子,不过我看了许久还是算了,自己需求也不大,弄个抄板黑武士也就够了

楼主:
我说的不是技术难度问题。

而是各种经验太过分散,只是大家稍微把问题汇总下,会好很多。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6520&extra=

这个电源能不能改,简单吗??
小白能搞定吗??

网友:
鉴于效率、稳定、波纹等问题,除了爱好或学习,不建议改。
宁可重新设计LLC都不改。

楼主:
基本上受制于原电源,一些问题不可能做的很完美。
但分散的各种思路,各种理解,也应该汇总下。

网友:
以前可调模块又少又贵,改改电脑电源还有点意义(我自己也存了几个只是因没有把握一直没有动手)。现在质质量可靠、功能强大的的可用资源越来越多,可升降压、数控调节、多重显示应有尽有,劳神费力改出个存在隐患的土炮电源必要性不大了。当然喜欢动手、钻研学习电子技术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
我的改装成功率是40%

网友C:
十多年前用电脑ATX电源,7500芯片改的.30V10A木壳子指针表平时还在用.需要精准时我用数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多年前用电脑ATX电源,7500芯片改的.30V10A木壳子指针表平时还在用.需要精准时我用数控. ...

刚拆了一个航嘉电源,看到就是7500加393组合电源,不知道这种电源好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拆了一个航嘉电源,看到就是7500加393组合电源,不知道这种电源好不好改 ...

TL494 KA7500是一样的,只是厂家不一样,7500后面的字母,补偿和保护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520&extra=

这个电源能不能改,简单吗??

我也有个康舒的,全贴片,也是7501的,好像没有人能改

网友:
曾经改过,感觉实用性差,最后换睿登数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改装也没啥曲折,调压、调流都一改即成功,就是自激吱吱声一直都解决不了,现在已经丢一边去了。:titte ...

大部分变压器。电感,用蜡烛或者环氧树脂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