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咸鱼捡漏正品松下SSD成功

楼主(2020-05-06):
51在家逛咸鱼,有个卖家出售松下的240G的SSD,之前网上包括jd,新蛋都爆过卖假松下SSD,这个我看了下,应该是真的。
卖家表示自用,拍照防拆贴都还在。
今天到了,开拆:
OCZ标的板子,7DD的颗粒,还是老的大板看着舒畅。外壳也是铸铁?很厚实。
反过来一看,电源的保险二极管烧了,炸成了一颗焊球。。。

修复有简单,清理干净炸掉的管子,上了一颗0欧姆先看看情况。
应该是自用开机次数和时间都不算太夸张。
修复完毕,对了,价格是92包邮。

网友:
还有这么香的SSD记得喊我

网友A:
楼主捡漏成功。感觉是设计问题,保险接触外壳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捡漏成功。感觉是设计问题,保险接触外壳炸了。

外壳应该有绝缘层的

网友:
有本事修才有可能捡漏

网友:
祝贺捡漏成功

网友:
速度怎么样啊,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应该有绝缘层的

只是猜测。炸保险还不伤电源芯片,连旁边的保护二极管都没炸。常见电源芯片前对地短接烧毁保险或者电源反接被保护二极管接地释放烧毁保险以及电源超压被瞬态抑制二极管吸收烧毁保险。

网友C:
单颗16G的颗粒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啊

网友:
在旁边貌似看见了OCZ的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颗16G的颗粒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啊

颗粒速度不错啊,改u盘不香,但是搬板继续做ssd 还是很舒服

网友D:
真的松下就是OCZ代工的一批,其他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松下就是OCZ代工的一批,其他都是假的。

SSB的是松下承认的,后面出的,松下日本跟国内的代理商、代工厂闹翻了不承认,后来京东还主动打电话过来退一赔三

网友E:
主要是固态这玩意跟改装电脑硬件一样有个概率,像玩具一样的。。。

松下做家电,电子元件的。。。的确三天两头不稳定不太适合松下的牌子,目前松下没有ODM,或者授权产品过。。。其实格力小米也没往外授权过。。。

网友:
换主控板可能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固态这玩意跟改装电脑硬件一样有个概率,像玩具一样的。。。

松下做家电,电子元件的。。。的确三天 ...

你这么说就理解了,难怪我的这个盘做系统盘,好几次丢失盘符,外壳看着很精致的样子,据说也是大厂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