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补鸿森CT338冷媒开瓶器

楼主(2020-05-06):
天气暴热,又到夏天了。我的汽车空调又要不134A制冷剂了

添好制冷剂就发现鸿森CT338冷媒开瓶器的手柄开裂了,不只是摔裂的还是材质不行

安然度夏,汽车空调还需要它年年添补呢。

光是用AB胶修补的话可定是不结实的,用镍带像箍桶一样加固一下

镍带绕体两周,用点焊机点实。

调好AB胶,在手柄内,镍带周围都涂满。

网友A:
这个可以爽快的点一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爽快的点一圈啊

是啊,找各种机会使用点焊机,怕闲置了。

网友B:
汽车年年都要加冷媒,肯定存在问题,为什么不检修一下空调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年年都要加冷媒,肯定存在问题,为什么不检修一下空调系统?

防火墙膨胀阀处有漏点,螺栓锈蚀拧不动。只要用空调,基本就不漏。补液的成本很低,京东半折购入的金冷13元一瓶能让我安然度夏。就不折腾花大价钱修了。

网友:
是来炫耀点焊机的吧

网友C:
这个需要打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找各种机会使用点焊机,怕闲置了。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打印一个

那直接点个铁棒上去吧

网友:
有电焊机真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