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人知道这是个啥玩意吗

楼主(2020-05-06):
看焊盘像是BGA100,可是BGA100没有那两排小焊盘

网友A:
建议你翻过来来个照片,有型号什么都好查,感觉是手机用的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翻过来来个照片,有型号什么都好查,感觉是手机用的字库

翻过来就是个白板,啥字都没有

网友:
没标记这么看可看不出来,猜就更别想了
如果真想知道,需要结合电路

网友:
典型的BGA100啊

楼主:
BGA100好像没有那两排小焊点

网友:
打磨了的白板那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对着定义查查电源和地线的点位是否一样。一样的话后上板试试看。

网友:
这个是bga100的emmc,或者叫smartnand?可以上读卡器,好像某宝有转接卡

网友:
你就按bga100贴就行了 反正不支持902 3260 903:lol:

网友:
那两排小焊点是出厂检测用的,按正常的BGA100闪存使用就行了。

网友:
美光的clearnand,你试试用标准bga100的主控板能不能开

网友:
bga100的emmc  但是被干过金点了  废了  只能在开金点
应该是镁光的

网友:
台电拆的?我有一片和你这个一摸一样的

网友:
而且我那个原来在917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