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E51,售后换板子

楼主(2020-05-06):
坐标河南豫西某地级市,5.1--5.4之间气温巨升,5.3天气预报已经40度,空调开机,内机转,外机无反应,过两分钟后内机停机,显示故障代码E51 ,百度说是E方故障。开关把电多次,还是不行,只有等售后。5.4 早上,趁着气温低,开机竟然正常了,外机启动,凉风出来。谁知道中午要使用又不行了。5.5售后来人直接换了外机主板,现在售后人员有专门的APP.扫码直接出来空调什么时候在哪里买的,售后记录,质保信息都有。   好奇就是这个美的专用的售后通用主板,写有原厂正品的一个塑封袋装着,原来的是上下铁壳装的板子,这个直接只有一个底壳塑料,上面没有任何遮盖,直接上外机盖子,拨码控制,适配多种空调,从1P到大1,5等等,一块板子适配三十多种压缩机,真是牛。原厂的通用变频板子和原机变频板哪个好,空调出厂为什么不全部使用通用板,那岂不是省去了开发成本。

网友A:
售后,好像都外包了吧。
首先你确定这是正品?
如果是厂家维修,一般不会这么干

网友:
当然是原装的好

网友B:
当然是专款专用好

网友C:
还是全铜管的定频靠谱,用个十几年都不用管的

网友:
厂家应该换的是原装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全铜管的定频靠谱,用个十几年都不用管的

售后说定频压缩机要么开,要么停,不能精准温控。变频的舒适,可以从五六百瓦功率到两三千瓦无极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好像都外包了吧。
首先你确定这是正品?
如果是厂家维修,一般不会这么干 ...

百度了一下,有说是,厂家为了降低售后库存,弄得通用板,降低成本,减少库存。售后说一块板如果出保修期得大七八百块,但我淘宝了一下不到四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专款专用好

这个售后通用拨码板明显反应快,以前的开机好一会外机才开始启动,现在的反应很快。

网友(2020-09-02):
除了美芝三洋三菱,竟然还有用LG压机...棒子压机故障率相当高

网友:
换上的是通用板并不是美的专用的,在保内不应该接受!要求换原厂的才对

网友:
我家的美的空调去年年底正好罢工了,不制热,打电话给美的售后查了下我的发票说超过6年了不给免费保,售后派人过来就是换的这种板子,开价700多,还价到700,也没给开发票,换上就好了,如果是6年以内是免费的

网友:
是原装的,维修人员不可能备那么多库存,不然热销机型缺少维修配件,小众机型配件长期积压...所以会做成1-1.5匹,2-3匹BP2通用,BP3通用这样几个售后维修板

网友:
标原装正品的就没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