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浴缸封边 推荐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0-05-06):
新浴缸与墙面砖的封边,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以前用过玻璃胶会发黑,网上查了替代品有:
塑钢泥,美容胶,真瓷胶。

哪位网友有实际的,使用了五年以上的经验,
推荐一下,谢谢。

我看五星级宾馆的浴缸封边都是很工整漂亮,
不知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A:
这种涉水的封边我一般是打完玻璃胶后,再涂一层502,就很少会发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涉水的封边我一般是打完玻璃胶后,再涂一层502,就很少会发霉了

楼上意见 可以学习一下   我家正准备把玻璃胶铲掉重新打胶   学习一下
什么防霉啫喱都是样子货  顶多管一小段时间   霉都是从里面往外长了   最好就是铲掉从新打

网友:
酒店里的经常处理的吧

网友:
美缝胶也可以,不会上霉,但是热胀冷缩会在几年后松脱

网友:
塑钢泥啊 明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涉水的封边我一般是打完玻璃胶后,再涂一层502,就很少会发霉了

502还有这个妙用?

网友:
听说上等的玻璃胶可以,你了解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推荐,买了日本产的玻璃胶,价格贵些,希望不发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还有这个妙用?

有用,效果还行,但是不能完全杜绝发霉,你可以试试
其实发霉了就直接用纸巾蘸84敷上去,保持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怎么看得出发霉了

网友:
防霉玻璃胶,缝小的话(5mm以内)用美缝剂,我家洗手盆、蹲便器都是用美缝剂,3年多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要考虑热胀冷缩,就不能用硬胶,美缝剂如果是软胶的那种就可以,硅胶的话,可以用户外用的结构胶,就是粘玻璃的那种,但只能用黑色的。

网友(2020-07-12):
1/干脆用黑色的玻璃胶,霉了也看不到,眼不见为净
2/用防霉玻璃胶,GE、东芝等,但是不能长期防霉,即时不霉也要泛黄老化
3/定期更换玻璃胶,就是比较麻烦
4/小缝隙可以用美缝胶,不会发霉,因为能固化,但是容易脱落
5/能固化的塑钢泥肯定不发霉,但是翻修困难,可能破坏陶瓷
6/五星酒店、工程上就是用的固化的塑钢土、塑钢泥之类,他们维修的时候往往是整体更换不记成本的,台盆、浴缸一起换的,反正5、6年就翻新一次的
7/家有按摩浴缸的话,千万不要用固化的那种,会震动脱离,只能用玻璃胶

网友(2020-08-20):
塑钢泥,妥妥的

网友:
塑钢泥。用过胶,会开裂,小时候儿子会在浴缸上蹦,然后顺墙沿流入水,积攒到盆下湿一大片。后来用塑钢泥解决

网友:
玻璃胶会脏,不好弄干净
最好是塑钢泥.白色塑钢泥时间长了容易发黄,其他没啥.

网友:
都错了,用白水泥,我看过装修工人做的,现在已经10多年没问题。

网友:
小地方,五金店玻璃胶有两种8块白色的和十五透明的。透明的固化后按压有弹性粘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