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线充电线圈怎么绕???

楼主(2020-05-06):
无线充电线圈怎么绕???准备吧蓝牙音响改成无线充电,
底部太小,线圈大了,
吧线圈拆了重新绕…………结构不行了,放上去一直闪,不能充电。
绕线器予什么要求??一定要2股的??绕都是圈???尺寸有要求吗

网友A:
改了尺寸,线圈的电感量变了,引起振荡频率变化,接收端不能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尺寸,线圈的电感量变了,引起振荡频率变化,接收端不能谐振

意思就是这个就这样废了???怎么改小尺寸呢??

网友:
那个线圈都是多股并饶的,目的是增大铜线表面积,高频电流走表面,单股线表面积太小损耗太大,可能会引起电路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