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大疆大型无人机拆解

楼主(2020-05-06):
此款为大疆大型无人机

网友A:
w哇,这好东西,起码得200块钱吧

网友:
经纬M600,算是大家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哇,这好东西,起码得200块钱吧

201包邮来一台吧  亲~~~

网友B:
六个电池一起上,好一个大家伙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植保无人机吧,这么大!

网友:
赶紧加上农药箱,准备下地打农药啦。。。

网友:
自从有了无人机之后,俺洗澡就不敢脱衣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个电池一起上,好一个大家伙

留个电池都是标准电池,六个电池装入侧面6个机身的电池仓中,打开任意一个电池上的开关,无人机就开机了~

网友D:
那只装一个电池就能飞了还是必须6个全部装上去了才能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只装一个电池就能飞了还是必须6个全部装上去了才能飞呢

只装一个估计会失衡。

网友:
那么大个的GPS天线,精度是多少?一般民用的是5-10米,个头对比这个可以忽略了,这个是两个同时用,精度能达到军用级不?用的北斗?

网友:
电池和GPS都是冗余设计?

网友:
大部分零件采用碳纤维材料,强度高,重量轻。好东西!

网友(2020-06-06):
看接头很多不防水,这下雨或农药浇到自己不就坏菜了?

网友E:
大疆精灵系列我已经炸机2架了,其中有一家是应为续航问题掉江里了,这个经纬系列6块电池实际续航能力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精灵系列我已经炸机2架了,其中有一家是应为续航问题掉江里了,这个经纬系列6块电池实际续航能力是多少 ...

这个真不知道,我只是看到拍了照片,具体参数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植保无人机吧,这么大!

这不是植保机

网友:
201包邮来一台吧  亲~~~

网友:
202包邮我要1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