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老卡西欧fx-31计算器拆解,大家帮忙估个价

楼主(2020-05-06):
收来几套全新的老式计算器,早期液晶吧,还是挺好玩的。
那个按键隔着个薄膜是什么道理?

变压器功率小了点。
一整套,还带皮套。这个是用过的,开关残了点,有几个全新的没拍。

除了开关氧化了,整体还是可以用。

3伏180毫安,,其他地方也没什么用了,随身听估计带不动,

长螺丝,怼穿肠,,

开了螺丝就开了,大电容,电容左边这个是个啥,整流?

那个螺丝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日本UNICON,联合化工?

计算器背面,脏了点,

电池仓有点污染,

电池仓两边的螺丝开了就开壳了,有卡扣,

这个屏幕的电路还是不常见啊,

按键这边,几个螺丝固定,

按键,那个是干嘛用的?黑的是导电的?
黑的下面还有一层薄膜,又是干嘛用的?

看不懂,,

电路板,电容电阻二极管哈哈哈,不像现在就一块牛屎,

主芯片,

漂亮的不锈钢,

开关都黑了,

装上吧,加入楼主扶贫计划。大家帮忙估个价?

网友:
当年的东西设计是一辈子的工作量

网友A:
这个计算器不是液晶,是荧光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器不是液晶,是荧光管的。

这个是荧光管?不是吧,不知道,大家都来说说,上次我卖过一个类似的,不过我还真分不出辉光管,荧光管,液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器不是液晶,是荧光管的。

是vfd,辉光管,不是荧光管

网友:
显示器应该是VFD的,比较亮,清晰好看

网友C:
费电,1978年上技校同学有一个家里从日本带回来的,全班男生羡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vfd,辉光管,不是荧光管

vfd是荧光,辉光管是类似以前霓虹灯的原理,里面充的氖气。

网友E:
好好打理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打理一下哈哈

主要就是开关那里氧化了,可能是电池漏液导致的。但那里是塑料钉,不好弄,通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fd是荧光,辉光管是类似以前霓虹灯的原理,里面充的氖气。

上面NEC FIP查了一下,是荧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电,1978年上技校同学有一个家里从日本带回来的,全班男生羡慕

嗯嗯,所以用外接电源哈哈哈

网友:
50包邮就要了

网友F:
这玩意巨耗电,读初中的时候,一个同学有一个,偷他哥的拿出来玩,放我家,结果嫌费电,把那种1.5到12V可调电源插上,调的4.5V实际有6V多,结果烧 了坏了,最后赔了一个其他的函数计算器给他,觉得血亏。

所以,你这9.9包邮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巨耗电,读初中的时候,一个同学有一个,偷他哥的拿出来玩,放我家,结果嫌费电,把那种1.5到12V可调 ...

嗯嗯故事不错,小数点挪两下可以考虑。。。

网友:
之前找到的全新库存佳能的手持打印计算器

网友G:
你别卖 这个拿着收藏或者玩玩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别卖 这个拿着收藏或者玩玩都可以

有十来个的,肯定都卖,我不玩这东西

网友:
这东西主要看上面那个黑色导电胶,发硬了就很难修复了。所以楼主还是快点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十来个的,肯定都卖,我不玩这东西

这种计算器你最好留一个这是老东西卖了就没有了 可以收藏或者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