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已经下载手机谷歌2的固件但是刷机发现未解锁刷不进去

楼主(2020-05-06):
要官方的比较新的固件,最好就是线刷包,没有OTA包也想试试。我自己网上下载的转进百X网盘,我下载了一个晚上到中午才下载回来,

打开一看说文件错误CRC,估计是系统挂冷重启之后再下载的文件就接不上了

逼得我现在自己又要下载一次,速度时快时慢估计也是歇菜的多,所以上来发帖求助

这个机器正面这样的

背后是下面这样的

后门有文字写着 G011A 我上网去查应该是
Google Pixel 2

当然了,如果有其他不用刷机就可以解决办法也可以,毕竟下载一个1G大小的ROM回来刷机多少都有一点劳师动众了。

这个机器的问题是一开机就提示有问题

我按音量按键

选择了DOWNLOAD模式结果拒绝我

我选择看了一下IMEI

没有出来这个机器的信息
但是这个手机的SIM卡槽上面的IMEI和手机机身里面的IMEI是匹配的同一个号码

我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去下载安装一个软件,之后依靠ASUS网友给我的地址截图输入了下载的地址  https://dl.google.com/dl/android ... actory-fcc4bb81.zip  就下载回来了

网友A:
用手机版度盘下载有点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版度盘下载有点速度

你的提议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提议很不错。

下了最新10的版本,不知怎么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了最新10的版本,不知怎么传给你

你好,我已经下载了
https://dl.google.com/dl/android ... actory-fcc4bb81.zi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尝试一下上存到蓝奏网盘试试看看,地址是www点lanzou点com。或者放在百度网盘你分享链接或者二维 ...

兰邹只能放小文件吧 刷机包有1个多G 而且区分台湾和非台湾,我的理解。
下载地址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droid/images#walley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兰邹只能放小文件吧 刷机包有1个多G 而且区分台湾和非台湾,我的理解。
下载地址https://developers.goog ...

那蓝奏不行就放百度网盘吧,我手机试试下吧

你的是什么下载软件可以发下载的链接给我去下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蓝奏不行就放百度网盘吧,我手机试试下吧

你的是什么下载软件可以发下载的链接给我去下载吗?

http://bbs.gfan.com/forum-1698-type-12942.html这里有,找找看

楼主:
我也下载安装了这个软件不知道可以发链接我去下载吗?那个什么gfan网不是很友善我都注册过忘记密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下载安装了这个软件不知道可以发链接我去下载吗?那个什么gfan网不是很友善我都注册过忘记密码了

...

Full Factory Image
https://dl.google.com/dl/android/aosp/walleye-qq1a.191205.008-factory-fcc4bb81.zip

链接是帖子里面的下载地址,看合适你的机型不,不负连带责任

网友:
1G文件可以传企鹅邮箱啊

楼主:
十分感谢,我去下载了一个IDM下载 https://dl.google.com/dl/android ... actory-fcc4bb81.zip 就可以了

直接秒杀百度网盘这个说他什么好呢,百度是一家美资的公司,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没有中国的资本在里面,我猜测肯定有手套在里面操作的。一家美资公司有着赵国人的低劣行径让我深深的怀疑。他在中国可以劣币驱逐良币把谷歌挡在外面自己在中国活得十分滋润。制造了很多人间悲剧,例如某白血病患者轻信百度推荐的莆田医疗系最后悲惨地人财两失。最近的一个百度丑闻就是一个高管占用企业资源被下课,怎么都觉得这个美资公司的诡异里面始终透露出浓浓的赵国的丑陋气息,虚伪、唯利是图、山寨……

网友:
现在手机换机频率这么高,刷机意义不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