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设计了一款直流供电无缝切换电路

楼主(2020-05-06):
该电路开关电源优先供电,当开关电源断开或无市电,自动无缝切换到电池供电,一旦开关电源恢复,自动无缝切换回来。

开关电源供电

开关电源供电

电池供电

电池供电

网友:
好像电池部分可以用小米2万二代加触发器替代,小米充电宝里面通常有路径管理。

网友:
不知道实物好不好用啊,这个可以用在密码锁上面

网友:
不知道实际电路测试效果如何?!

网友:
两只N管和两只P管就行了挺简单啊

网友:
Q3,Q4用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与两个大功率二极管并联有什么区别吗?应该说是负极并联

网友A:
话说上面的NMOS什么时候导通过?用肖特基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上面的NMOS什么时候导通过?用肖特基不香么?

不需要导通,只要隔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