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国产仿制IMU产品 替代进口ADI16488

楼主(2020-05-06):
替代进口ADI16488产品的国产仿制IMU产品

正视图,被磨掉的芯片是TI的某DSP主控芯片,用来采集和计算处理

正视图,被磨掉的芯片是TI的某DSP主控芯片,用来采集和计算处理

采用两层设计,下方分别为3个单轴陀螺仪,分别为X、Y、Z轴

采用两层设计,下方分别为3个单轴陀螺仪,分别为X、Y、Z轴

壳体为铝合金,接口为双排1.0间距插针。

壳体为铝合金,接口为双排1.0间距插针。

网友A:
ADIS16488 iSensor® MEMS IMU是一款完整的惯性系统,内置一个三轴陀螺仪、一个三轴加速度计、一个三轴磁力计和一个压力传感器。每个惯性传感器都实现了业界领先的iMEMS®技术与信号调理技术的完美结合,可提供优化的动态性能。工厂校准为每个传感器提供灵敏度、偏置、对准和线性加速度(陀螺仪偏置)特性。因此,各传感器均有其自己的动态补偿公式,可提供精确的传感器测量。

隔行隔山,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这家人好牛13  好多东东都他家做的 什么数模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IS16488 iSensor® MEMS IMU是一款完整的惯性系统,内置一个三轴陀螺仪、一个三轴加速度计、一个三轴磁力 ...

民用级的,但是这用的地方多了。汽车自动驾驶、无人机、AGV小车、遥控玩具、

网友B:
我记得这里面是3个村田scc2000,前一段时间才拆了一个

网友:
可以用在微型惯导系统,室内人员定位

楼主(2020-06-24):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里面是3个村田scc2000,前一段时间才拆了一个

是的,这个是我设计的。

网友C:
旁边那个八条腿的没有打磨的必要吧。。。

网友:
几年前想申请个样品,还特意找了家相关的公司要了个邮箱……表单填写到最后,才发现,不对中国输出……是不是这个型号记不清楚了,但记得是较高端的型号,16还是多少轴测量,角速度很高。数字输出。低端型号也有模拟输出的。

多轴的系统与这个类似,三个单轴90度贴近拼装。但技术人员联系我说ADI是在工厂封装的,误差少,漂移小,貌似是做了修正……

网友(2020-08-29):
引用 网友C:
旁边那个八条腿的没有打磨的必要吧。。。

哈哈,是FLASH吧,直接读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边那个八条腿的没有打磨的必要吧。。。

自从某个姓陈的家伙打磨摩托罗拉(飞思卡尔)尝到甜头以后,科技以打磨为本
http://www.thelegendsmedia.com/p ... g-ling-ren-fen-k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