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趴趴狗n291二代wifi版行车记录仪拆机

楼主(2020-05-06):
是最新版PAPAGO趴趴狗n291二代wifi拆机

网友:
可以试试把镜头换成2点8到12毫米变焦,顺便看下感光片大小,大多数3分之1英寸。或者试试强刷机,把记录仪厂家水印刷掉。

网友A:
看型号,是配了索尼的IMX291的镜头?
我现在用的是291+96660
夜视效果非常吊
不过广角差了些,不太很宽

网友:
二代没看到电池在那里去了呢,莫非移到背后了?

网友B:
我的是一代N291 wifi版,至于图像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清晰度都是杠杠的,但是会出现不录像的BUG,和客服说明情况后发了一个新版本的固件给我刷机,目前还在使用中,暂时未出现不录像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是配了索尼的IMX291的镜头?
我现在用的是291+96660
夜视效果非常吊

是什么牌子和型号?

网友C(2020-06-13):
这个主要就是看高温死机不死,漏秒与漏帧严重不严重,目前反应最多的是太阳晒一下就从玻璃上掉落,拍不清车牌,,,看了一下现在这个玩意的旗舰店都在搞人刷好评,当然啦现在网店不刷好评的真小都是当天就追加好评如何好用,我计划买行车记录仪买了一年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买哪个好,每个牌子都很多人用证据说明缺点,呵呵好像没有一个完美的

网友:
现在这个玩意裸机要扣了优惠之类的350元左右,目前买的人小

网友(2020-07-25):
这机型在官网上居然查不到???

网友(2020-09-05):
太强了,现在放心了,二代CPU没有缩水,但是sony的图像传感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纽扣电池去哪了,没有电池怎么保存配置和时间

网友(2020-11-05):
不知道感光器用的啥?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就是看高温死机不死,漏秒与漏帧严重不严重,目前反应最多的是太阳晒一下就从玻璃上掉落,拍不清车 ...

选好没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一代N291 wifi版,至于图像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清晰度都是杠杠的,但是会出现不录像的BUG,和客服说明情 ...

我买了一个不带wifi的普通版的,我感觉画质一般,特别是靠发动机盖附近噪点很多,就是感觉画面很糙不细腻,但路面好光线好的确可以截到对向临道车牌,夜光目前还没试过

网友D:
我也拆了一个,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是普通版的n291,主控换成nt96672,感光未知,少了wifi组件,主板布局感觉和wifi版是一样的,96672和96675的区别,你觉得就是阉割了两档高清分辨率处理和wifi处理功能,其他的应该都一样,网上也查不到两者的区别,有知道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D:
我也拆了一个,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是普通版的n291,主控换成nt96672,感光未知,少了wifi组件,主板布局感 ...

黄色的是不是电池

网友(2022-06-03):
这货天热爱死机

网友(2023-01-24):
单摄是双摄的阉割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