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博世10.8v的手电钻锂电池怎么取电?

楼主(2020-05-06):
偶尔出去露营,买了个12v的充气泵,但不是每次充气的时候都能在车边上,就想从手电钻的锂电池取电,有什么好办法吗?

接充气泵充气垫、接打气泵给汽车轮胎补气、接车用吸尘器在家里面吸下灰,这个电池应该都没问题吧?

楼主:
怎么就成新人了呢?以前的帖子都不在了?

网友:
吸尘器功率小带得动,汽车轮胎充气泵14a电流不行,我测试过

网友:
电池插脚取电就行,注意正负极

网友A:
大有和博世的电池没有内置过放保护电路,外接负载使用容易过放报废的

网友:
看清楚正负,直接用个220V两孔的插头插进去就行,最好插头的片薄一些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电池是没有放电保护的,要是把电放完了用充电机就冲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有和博世的电池没有内置过放保护电路,外接负载使用容易过放报废的

我已经给报废了一个了,放在音响里用的。  用电源限制10V电压  500mA电流充电充到10V再用充电器充又恢复了。

网友(2020-10-23):
同求教怎么拆换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