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铅蓄电池改锂电精度有影响吗?

楼主(2020-05-06):
铅蓄电池改锂电精度有影响吗?
电子秤 是两格的蓄电池,电池挂了,直接用18650可以点亮,就是不知道精度有没有影响??
下载就3接18650+充电保护一体的板子,没有加升压板子,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内部多是有3.3V稳压芯片

网友:
一般内部都带DC转换的吧,不影响

网友:
没影响,直接用

网友A:
试过电子秤铅酸换锂电,正常点亮,精度没有感觉有差异。
就是电子秤的充电只是一个二极管,时间长了对锂电损耗比较大,寿命不长,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修改充电电路。

网友:
两格的铅酸电池,也就是3伏到4伏范围。一节锂电,也是这个电压范围,可以直接代换。另外,如果电压对测量精度有影响,都会稳压处理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电子秤铅酸换锂电,正常点亮,精度没有感觉有差异。
就是电子秤的充电只是一个二极管,时间长了对锂电 ...

电池加了充电保护一体的板子,

网友:
直接用没毛病

网友B:
直接上砝码不是更具说服力?

网友:
完全可行,论坛已经有人这么改过的了

网友:
也改过两台,一台150kg一台300kg电池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砝码不是更具说服力?

没有砝码搞毛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加了充电保护一体的板子,

嗯,只加保护板不行,需要加充电保护一体的板子。我之前直接用带保护板的手机电池就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砝码搞毛线啊,

要求精度的话,最好还是上砝码,

也不太贵,看了一下,100克的砝码不到10块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