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刹车还是没有完全修复,终于出事了……

楼主(2020-05-06):
(图片)

楼主:
刹车踩死也追尾,看来还得再去修刹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刹车踩死也追尾,看来还得再去修刹车

今天不发妹子了? 之前年审的时候二轴不平衡,去做了个刹车保养,妈的弄得现在车一动二轴就一直有一种刹车盘摩擦的响声但是好像油耗并无影响,还得再去检查一下。

网友:
万幸!追尾小事故,没有伤着人就好。

网友:
刹车效果差,开着很怕的

网友:
我对我车刹车也没有信心,所以一般提前减速,留足安全距离…………

网友:
被追尾的车后面贴着:大龄剩女,追尾必嫁?

网友:
我的车换过刹车油也感觉刹车软,后来自己做了一次排气好多了

网友:
制动问题是大问题啊 千万别耽搁 这万一上了高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刹车踩死也追尾,看来还得再去修刹车

刹车能踩出4个轮abs就是正常的,脚感重,那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刹车能踩出4个轮abs就是正常的,脚感重,那又是另一回事

汽车不涉及安全部件怎么搞都可以,转向系和制动系必须交给老师傅处理

网友D:
车跑了多少公里,刹车碟有没有起坑,还有换刹车油的周期,另外换刹车油排气很重要,我的自从上一年追尾过一次,换刹车油刹车片等,到现在还没完全相信修好,abs出来没有顶脚的感觉,就是abs力量好像不足,如果再不行就要检查abs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不发妹子了? 之前年审的时候二轴不平衡,去做了个刹车保养,妈的弄得现在车一动二轴就一直有一种刹 ...

可能新的刹车模块没完全磨合,开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没有靠谱的店家维修要看着,最好按照手册。我换刹车片厂长交代的一样去盯着。

网友:
终于看到一位宁波的朋友,刹车一定要好,不然真不知道出什么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汽车不涉及安全部件怎么搞都可以,转向系和制动系必须交给老师傅处理

老师傅修好,修没修好,你要试,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明白abs没问题,他们给你换个泵,你多花钱你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跑了多少公里,刹车碟有没有起坑,还有换刹车油的周期,另外换刹车油排气很重要,我的自从上一年追尾过一 ...

我测试发现,可能是这样的,abs并不负责给分泵加压,而只负责在抱死时关毕直通回路,abs泵把油抽出来,给你一个顶脚的感觉。不弹,可能电机无力,可能油阀不好,可能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修好,修没修好,你要试,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明白abs没问题,他们给你换个泵,你多花钱你高兴? ...

简单的我也自己动手,比如气门室盖漏油。其他认准老师傅,我经常在一个地方修车。前几天空调不凉,低压管微微凉,传感器电阻也正常。叫师傅给我检查,压力缺加了冷媒,然后顺手给冲洗了冷却格栅,凉的不行收费50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我也自己动手,比如气门室盖漏油。其他认准老师傅,我经常在一个地方修车。前几天空调不凉,低压管 ...

有维修手册的话自己搞,人个只少起升机和专用工具!买呢就用一次有点不合算,我这弄个空调150,200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维修手册的话自己搞,人个只少起升机和专用工具!买呢就用一次有点不合算,我这弄个空调150,200要吧 ...

空调加雪种五六年一次,个人买压力表这些真不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