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捡来一个奇怪音响

楼主(2020-05-06):
性能太差 只能收到一个台 找不到接天线的地方

网友:
耳机就是天线 FM的

网友A:
一般耳机线兼容天线,插上耳机试试。

网友:
与手机一样吧,耳机就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耳机线兼容天线,插上耳机试试。

那个3.5接口是音频输入

网友:
这类音响,一般利用耳机线做天线用的。

网友:
如果那个接口是输入的你试过没有增强信号的话,你试试在喇叭那里引一个天线出来啊,应该信号会强一些的搜索到的电台也多一些的吧。一般县城都有三个台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3.5接口是音频输入

你不是说这个是用空气喇叭发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这个是用空气喇叭发声的吧?

喇叭没在图里 左边红黑细线是接喇叭的 右边也有红黑线 红线掉了 原来接另一个喇叭 这个音响有两个喇叭

网友:
手绳里面有个线,就是天线可能折断了

网友:
3.5输入接口就是天线,可以找一个3.5的对录线试试,这种小的音响有的插入耳机会切换到耳机模式,耳机也是天线

网友:
这就像以前的nokia手机,采用耳机作为天线

网友:
好像是多了喇叭随身听,我零几年在初中垃圾桶里翻到过一个,大概是两三英寸大小,估计是老师没收没处放丢弃。回家后拆开,清洗电路板晾干能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右上角黑色的不是天线?如果不是,你找找上面FM收音IC附近应该有ANT字样的应该是FM天线,蓝牙天线一般是曲曲折折的,如果都没有,那就是用耳机当天线的。

网友:
从照片拍摄的角度来讲,这些照片都过曝了

网友:
这个是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右上角黑色的不是天线?如果不是,你找找上面FM收音IC附近应该有ANT字样的应该是FM天线,蓝牙天 ...

右上的线是另一个喇叭的喇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