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贴四片PF29F01T2ANCTH2

楼主(2020-05-06):
第一次贴了一片SM2263XT板子。闪存从因特尔M2板子拆下,四片PF29F01T2ANCTH2   89A40832A100 B16A,开500GB   。闪存测过,坏块不多。四片闪存一次贴完,开卡花了点时间。买的新板子,贴4片闪存一共16CE,只识别8个CE。板子没有丝印,卖家不懂,找上家搞到了跳线方式。
拆掉跳线电阻就能识别16个CE,但电阻太小焊接有难度。最后直接舍弃跳线电阻,焊点涂一点锡浆,热风枪吹下搞定。开卡很快,跑RDT慢,TLC闪存没速度。RDT完事再开一遍完工。没有好的板子测试,H110主板配6100 CPU加转接卡装了系统跑个分,大概就这个样。最后SSD装回硬盘盒,测试主板装盒子里扔仓库。

网友A:
63XT众生平等,Copy算法 闪存灵车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XT众生平等,Copy算法 闪存灵车漂移

NVMe SSD也就2263xt能开卡玩。第一次飙车,灵车也是车,快过自行车!真要用还是买个一线品牌固态。

网友B:
试了Intel和镁光的B17,也试了东芝的Bics3,Bics4,真的是众生平等,开心模式真的很开心,但是,开心过后就扑街了,好在开心的容量够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NVMe SSD也就2263xt能开卡玩。第一次飙车,灵车也是车,快过自行车!真要用还是买个一线品牌固态。 ...

这回复没毛病

网友:
pcie3.0接口还是牛逼,写入测试只有1000mb左右

网友C:
主要问题还是掉盘,DRAMLESS设计的且用且珍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问题还是掉盘,DRAMLESS设计的且用且珍惜

没办法,搞不到2263en开卡软件,XT灵车将就将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搞不到2263en开卡软件,XT灵车将就将就。

群联PS5012也可以开卡,性能还不错哦

不过长期趋势还是等SMI,只有这家不坑,不需要治具

我现在都在等2263XT+USB 3.1 Gen2的U盘板子呢,估计短时间内没有人出

网友D:
我还有个阿斯加特2260掉盘了一直等着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个阿斯加特2260掉盘了一直等着工具

毛子网上有2260开L06B和 B0KB的开卡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毛子网上有2260开L06B和 B0KB的开卡软件。

那个不太好用吧,我就是L06,没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太好用吧,我就是L06,没开出来

闪存有拆机测试清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闪存有拆机测试清空吗?

没有,我嫌麻烦,还要这样的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我嫌麻烦,还要这样的操作吗?

找有问题的闪存啊。没问题就开过了。

网友E:
大神请教一下,两片闪存,单片8ce怎么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请教一下,两片闪存,单片8ce怎么跳

图片里面两种不能开的话试试所有跳线放空。毕竟这个板子没有放出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里面两种不能开的话试试所有跳线放空。毕竟这个板子没有放出电路图。 ...

刚刚弄好了,什么都不用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Intel和镁光的B17,也试了东芝的Bics3,Bics4,真的是众生平等,开心模式真的很开心,但是,开心过后就 ...

大神牛逼,东芝颗粒的开卡软件也有!开通了年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回复没毛病

艾,2262en开卡软件没有就出,不然有的玩!据说持续读写很牛逼